cc3d能不能设置5或6插口控制bb响

楼主(2016-09-02):
已刷bf固件  现在用xsr接收机  没有pwm通道  能不能设置cc3d的电调5  6口控制寻机bb响

网友A:
有的分电板上面有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分电板上面有可以设置的

我这个是三合一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

应该可以的吧  电调输出应该也是pwm信号  就是不知道要怎样设置5-6口为bb响和led

网友C:
BF固件是用CF软件调试吧。把BB响接到飞控某个空余通道上。试试CF软件打开“configuration”菜单,找到右边下部“other features”子菜单下的“SERVO_TILT”勾选。
在进入CF软件的“SERVOS”菜单,接收机5~8通道应该是对应表格里的A1~A4,然后勾选对应通道即可。至于左边的“servo 0~servo 7"是选择哪一行,只有自己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固件是用CF软件调试吧。把BB响接到飞控某个空余通道上。试试CF软件打开“configuration”菜单,找到右边 ...

我用的是bf地面站  我去试试

网友D:
学习了,貌似naze32的就带有这个功能,设置下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貌似naze32的就带有这个功能,设置下就好了啊。

嗯  f3   naze32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固件是用CF软件调试吧。把BB响接到飞控某个空余通道上。试试CF软件打开“configuration”菜单,找到右边 ...

怎样设置 出问题了  飞控直接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样设置 出问题了  飞控直接死了。。

应该不会,明晚我把自己的蜂鸣器拆下来试。另外,你的不会是那种程序控制发声并且要供电的BB响吧。我们用的就是普通5V有源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明晚我把自己的蜂鸣器拆下来试。另外,你的不会是那种程序控制发声并且要供电的BB响吧。我们用 ...

对   是三合一bb响   飞控现在刷死了  各种方法都刷不了

网友(2018-05-23):
三合一比二合一的bb响精度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