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飞控电源管理模块

楼主(2016-09-02):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大疆的飞控产品配套的都有一个PMU模块,现在有没有替代品可以替代?

网友A:
UBEC可以代替的,可以考虑

网友:
似乎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EC可以代替的,可以考虑

我看了下,有两个问题,1、不知道PMU转换之后各个CAN口接出的电压,二、有这种带CAN口的UBEC吗

网友B:
pmu就类似于apm的pm模块。单纯从bec角度是很简单的,普通dc模块即可提供5v电压,但是需要把电压及电流值反馈给飞控,让其识别就只能pm模块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有两个问题,1、不知道PMU转换之后各个CAN口接出的电压,二、有这种带CAN口的UBEC吗

PMU模块是输出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u就类似于apm的pm模块。单纯从bec角度是很简单的,普通dc模块即可提供5v电压,但是需要把电压及电流值反 ...

那就最好用它配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