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的重心以及调试

楼主(2016-09-02):
本人完全新手 按视频把冲浪者机身装好后 视频就没了 现在完全不懂怎么调重心以及各部件的安装方法 求各位大神能否发张图片让我学习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这种商品机身应该有标注重心位置的,看看机翼下方,然后再看看说明书

网友:
重心大致在谈杆前后的位置

网友:
机翼碳干位置……

网友A:
楼主是不知道重心在哪还是不知道怎么调?重心在哪大家都说了,调重心一般是两点再重心那条线上将飞机撑起,然后移动电池直到飞机平衡或略微低头的状态重心就调好了,建议重心可以前一点,靠前可以带杆飞不会觉得多难受,靠后压杆飞就感觉。。。日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知道重心在哪还是不知道怎么调?重心在哪大家都说了,调重心一般是两点再重心那条线上将飞机撑起, ...

我没有直观的感觉 能有张图说明各部件怎么安装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直观的感觉 能有张图说明各部件怎么安装就好了

冲浪者这种机应该是有装机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这种机应该是有装机视频的

卖家的装机视频 到装完机身后就结束了…………

网友B:
机翼靠前1/3~1/2~
越往前飞行越稳但打舵比较沉~比较容易低头
越往后飞行越轻快~但不大抗风~

网友:
一般都是如上的情况
但如果飞机的尾翼是有升力的翼型````那就行不通了
记得见过图纸上把重心都压到尾杆上的自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翼靠前1/3~1/2~
越往前飞行越稳但打舵比较沉~比较容易低头
越往后飞行越轻快~但不大抗风~ ...

谢谢了

网友:
很有必要。

网友:
我也在装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