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楼主(2016-09-03):
把单片机想象成一个八只爪的小傀儡,每次下载程序就是给它赋予新的灵魂,听话的执行你的命令,这样是不是感觉有意思多了?

再高傲的单片机也要听从程序猿的命令,从现在开始驯服你的小傀儡吧!

第四课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如何控制单片机的引脚输出。

(注意:准备学习单片机却毫无基础的童鞋,请拿出一个小本本,把每个知识点全部记下来。以后知识点会有很多,只看一遍就关掉网页,没有认真理解到后面是学不会的!)
(如果有对楼主所讲的还有疑问和意见的,也请指出)

楼主:
1.1 引脚定义和输出

我们要想让单片机听话的为我们做事,首先要明白单片机能做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想当然:让单片机输出不同的电压,来控制电机转的快慢。事实上单片机能直接做的事只有两件: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

知识点(10) 高电平 低电平
在单片机术语中,只有真和假、1和0的概念,对应于引脚的输出,也只有高电平和低电平两种。
如果我们在程序中是1,单片机实际的输出就是高电平,接近单片机的电源电压5V;
如果我们在程序中是0,单片机实际的输出就是低电平,大概0V;

那可不可以用单片机输出的5V来直接驱动电机、灯泡呢?

知识点(11) 引脚驱动能力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能流入的电流大概20ma。
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输出电流就很小了,不到1ma。(也有别的模式,这个以后会讲)
(单片机在通电后,引脚的默认输出都是高电平)

也就是说,单片机直接驱动的话,20ma点亮个发光二极管还行,想驱动上百ma电流的大功率灯珠,就要加放大器了。

知识点(12) 单片机控制三极管
如果你高中的物理知识还没有全部还给体育老师,那么你应该知道,三极管可以放大电流。
看下面这个电路图,如果单片机输出低电平0V,没有电流流过,自然也不能放大,LED不发光,我们可以定义一下:低电平关闭三极管。
如果单片机输出高电平5V,经过电阻以后,会有一个很小的电流流过,三极管放大电流,LED发光,同样可以定义:高电平打开三极管。
简单的估算:假设经过电阻的电流是1ma,三极管放大150倍,大概就是150ma电流。也就是说通过调节电阻的大小,可以控制灯珠的最大亮度。

知识点(13) 引脚定义    sbit LED1=P3^2;
引脚定义格式:sbit 名称=引脚标号;
想要控制一个引脚,必然要先定义一个引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单片机P3.2引脚取了一个别名LED1,以后你只要在程序中写上LED1,代表的就是这个引脚。

知识点(14) 引脚控制    LED1=0;
如此只要在程序中写上LED1等于0、等于1,就能随心控制引脚输出的电压啦,快来试试吧。

#include<reg51.h>

sbit LED1=P3^2;//先定义,才能使用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这两个用不到,直接删掉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此为分界线,函数的具体内容写在上面;
//下面是具体的程序,写函数名字就可以调用了。

main()
{

        while(1)
        {
                LED1=0;//低电平灭
                Delay1000ms();//每一行程序结尾要加分号
                LED1=1;//高电平亮
                Delay1000ms();//这个程序作用就是1秒亮1秒灭
        }

}

楼主:
1.2 闪出七种色彩!

在学会了怎么控制LED的亮灭后,你有什么想法呢?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写点更复杂的程序了?

我们先把每个LED的控制引脚都定义好: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然后按照三原色的混合原理,控制每一种色彩吧: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void Delay100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删去此处
        //_nop_();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main()
{

        while(1)
        {
                LED_R=1;
                LED_G=0;
                LED_B=0;
                Delay1000ms();//红色亮1秒
                //空一行为了让程序更清晰
                LED_R=1;
                LED_G=1;
                LED_B=0;
                Delay1000ms();//黄色亮1秒

                LED_R=0;
                LED_G=1;
                LED_B=0;
                Delay1000ms();//绿色亮1秒

                LED_R=0;
                LED_G=1;
                LED_B=1;
                Delay1000ms();//青色亮1秒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1000ms();//蓝色亮1秒

                LED_R=1;
                LED_G=0;
                LED_B=1;
                Delay1000ms();//紫色亮1秒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1000ms();//白色亮1秒
        }

}

网友(2022-04-07):
这节课完事了!

网友(2021-06-18):
楼主说可以直接点亮发光二极管,我在引脚直接接发发光二极管的正极,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接电源负极,测试程序的时候0是亮光,1是灭的,刚好和教的相反的?

网友:
就是焊接技术太LOW了,你们谁能提高焊接技术的方法?

网友:
今天这课的任务完成了

网友(2021-04-29):
谢谢萝莉大神分享,用心学习.

网友:
感谢精心的编辑

网友(2020-12-18):
学习学习,
已经记下来了

网友(2020-08-09):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我引脚定义部分就报错了,复制代码也是报错。咋回事啊。。编织器版本的问题吗?第一课的编译器链接打不开,自己网站上搜了下载的。

网友(2016-09-03):
顶顶顶…坐等更新

网友A:
群主辛苦了,坐等更新。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
由浅入深,楼主大智慧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能学会,。。。。

网友B:
我都不用本子了,直接复制粘贴到word里,然后整理下,打印出来,慢慢就可以成一本书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用本子了,直接复制粘贴到word里,然后整理下,打印出来,慢慢就可以成一本书了!哈哈!

机智

网友:
辛苦了萝丽大神 努力啊 争取让坛子里更多人的长知识

网友:
已经记下来了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C:
这样引脚不接限流电阻合适吗?
一个IO输出20mA,LED压降1.7V,电源5V,剩余3.3V都由单片机消耗
单片机光一个IO耗散功率66mW,
印象中整个单片机输出电流最大100mA,那么输出驱动数码管时,
光IO上耗散功率就有330mW,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

网友:
萝莉大神,我在书上看到说11.0592MHZ执行nop需要0.0904us,而且有些延时函数里只有nop,这里为什么删掉呢

网友:
头文件没有声明
#include <intrins.h>
不能直接调用nop
这里的1秒只是相对的相差几个0.904us
并不影响实际控
这里只制作为演示教程
并没有运用到需要精确控制的项目中
误差是允许的、
请大家不要去钻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引脚不接限流电阻合适吗?
一个IO输出20mA,LED压降1.7V,电源5V,剩余3.3V都由单片机消耗
单片机光一 ...

单片机远比数据手册上耐操,5V直驱数码管,工作多年也没问题

网友:
支持罗丽,继续发挥

网友:
竟然看懂了

网友:
我也看懂了,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跟随大神脚步,为什么帖子写了电路图的地方我都看不到电路图?

网友:
竟然看不懂    竟然看不懂

网友:
萝丽版采用NRF24L01无线模块的自制接收机,是否只要控使用24L01无线模块,就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主辛苦了,等着更新。

网友:
努力的看了几遍,还是似懂非懂,要加油呀!

网友:
群主辛苦了,坐等更新

网友:
全力支持,写的太好了,够细,完全能懂

网友D(2016-10-04):
知识点11的内容是不是写错了
知识点(11) 引脚驱动能力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能提供的电流大概20ma。
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电流就很小了,不到1ma。(也有别的模式,这个以后会讲)
(单片机在通电后,引脚的默认输出都是高电平)

网友:
详细易懂。。。  每天看一点   然后就能自己做航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识点11的内容是不是写错了
知识点(11) 引脚驱动能力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能提供的电流大概20ma。

哪里有问题?

网友: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允许流入的电流大概20ma。这样说更容易理解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

低电平时电流输出大高电平时电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电平时电流输出大高电平时电流小

说法上确实有不严谨,低电平是流入电流

网友:
下课了,老师辛苦了!

网友(2016-11-05):
通俗易懂吖,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jklm 8950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jklm 9298 又激发我继续学习单片机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jklm 83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jklm 5166

网友:
勉强看得懂,看来C语言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E: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这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延时,后面你就懂了

网友F(2017-01-08):
谢谢萝莉大神,还是有些不理解这段: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能提供的电流大概20ma。
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电流就很小了,不到1ma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萝莉大神,还是有些不理解这段:
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能提供的电流大概20ma。
单片机在输出高电平时, ...

就是说默认模式下5V输出电流小,0V流入的电流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默认模式下5V输出电流小,0V流入的电流大

谢谢,意思是说高电平状态,虽然电压高,但是引脚输出的电流小;低电平状态,输出电压是0V,这时候流入单片机VCC引脚上面的电流大,但是,引脚上面的电压是0V,也没有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意思是说高电平状态,虽然电压高,但是引脚输出的电流小;低电平状态,输出电压是0V,这时候流入单 ...

0V是流入电流,比如正极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到0V,电流流入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0V是流入电流,比如正极接一个发光二极管到0V,电流流入引脚

谢谢!我懂了!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楼主你好,这样是要3个led灯才行的吗?

网友(2017-05-23):
这段在玩彩色LED,顺便补充一些知识,萝莉老师这课讲的彩灯是开关控制, RGB三色可以用高低电平组合出不同颜色,但这种方法组合比较少,后边课程也许老师会讲到用PWM控制彩灯,这样就可以有上千种颜色组合,这才是色彩缤纷,也可以用萝莉老师的遥控控制彩灯颜色,在接收机的输出接彩灯可以得到效果

网友(2017-06-28):
想想上学时老师也按这个讲多好,那厚厚一本电工学,学了,也忘了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神奇的牛 2366 ,谢谢大神让我重头再来

网友G:
请教大神,三极管开关电路中的限流电阻取值如何计算?作业的10K是如何得来的呢?如果设计成电位器,电阻值上下限该如何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神,三极管开关电路中的限流电阻取值如何计算?作业的10K是如何得来的呢?如果设计成电位器,电阻值 ...

引脚5V除以10k电阻就是0.5ma,三极管假设放大200倍,就是100ma

网友(2017-10-27):
这个难学,但坚持

网友H(2018-01-16):
大神,学习你总结的教程是不是还需要配合相应的单片机和c语言教程啊,感觉你总结的都是一些概括,没有详细的案例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神,学习你总结的教程是不是还需要配合相应的单片机和c语言教程啊,感觉你总结的都是一些概括,没有详细 ...

详细的程序当然在帖子里,你的浏览器不显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的程序当然在帖子里,你的浏览器不显示吗

谢谢大神回复,有些基础的东西我之前没能串起来,学了几天单片机,能把理论和技巧都联系一块了

网友:
密切关注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文章

网友(2018-06-03):
简单明了 很好的教程  学习了 喜欢  楼主辛苦

网友(2018-12-08):
学习学习慢慢学习中,无奈无线电基础是零啊

网友(2019-12-07):
引用 网友A:
群主辛苦了,坐等更新。

哈哈

网友: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pxh316 6544 顶顶顶   楼主辛苦了

网友:
萝丽老师辛苦,努力学习~~

网友(2020-03-12):
继续学习,不懂电子的航模爱好者不是好飞手

网友(2020-06-18):
sbit LED1=P3^2;
这一句一直都报错,我这个是全手打。
直接从网上复制又不会报错。不知哪个字弄得不对!

网友:
听话的单片机

网友:
2个牛币拿来不谢

网友(2020-07-23):
学习了好帖子啊好帖子

网友(2022-06-07):
也来一起学习

网友(2022-11-24):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miCP 7377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miCP 5204 第四课:听话的单片机  作者:mimiCP 5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