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mini 充电器充电时只有1.9A?

楼主(2016-09-03):
用b6 mini充6s10000mah电池,在设置界面设置了6A电流充电,确认充电后显示的充电电流只有1.9A是正常的吗?从头到尾都是1.9A!!
6s10000mah放电的时候设置成2A放电,确认放电却只显示0.2A的放电,从4.2v放电到3.9v用了7个小时这算正常?从头到尾都是0.2A!!

放电7个小时后

放电6个多小时后

使用3s2200mah设置2.2A电流充电,确认充电后显示达到了2.2A充电。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问了格氏的客服他说达到了最大功率。又问了另外的两家卖b6 mini的客服,一个说就是这样,另一个说也不清楚原因是什么。
我在系统设置里也是设置到了60w最大功率了,拜托大神指点迷津啊!!!

网友A:
60W充电器,P=U*I,6S是25.2V,电流当然只有1.9A。放电也是同样的。

B6之类的,仅仅适合小电池入门用用的。6S10000电池起码300W的充电器,全功率充电,差不多1个小时多点充满。

网友:
楼上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W充电器,P=U*I,6S是25.2V,电流当然只有1.9A。放电也是同样的。

B6之类的,仅仅适合小电池入门用用的 ...

赞,原来如此

网友:
火牛1200w,6s16000mah,充电只需30分钟一点

网友(2016-11-06):
最近在看充电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