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MHZ频率,1W功率的图传干扰飞宇云台

楼主(2016-09-03):
各位模友,我使用340MHZ的图传发射机,功率1W,发射天线一旦靠近飞宇云台,云台就乱跳舞。
我以为是云台的控制信号的前端受到干扰,于是拔掉了云台控制信号线,重复上述动作,云台依然跳舞乱抖。
我想应该是图传干扰了云台的控制MCU。但我不确定,有模友有同样的体验么?说说你的解决方法是?

网友:
我的5.8g图传1w好像不会,

网友:
靠近会干扰,那就装 远点不玩了吗

网友A:
三轴的话,有可能是磁罗盘

网友B:
5.8g的图传干扰小些,在实际要用到的频段,基本没啥干扰。  有干扰的也是很高频率了,对使用没啥影响

低频的图传,一般都是倍频干扰, 挺厉害的

比如1.2g的,会在2.3.4等倍频有强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的话,有可能是磁罗盘

我定位也觉得是磁罗盘,拆开后,把磁罗盘屏蔽后,效果就好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的图传干扰小些,在实际要用到的频段,基本没啥干扰。  有干扰的也是很高频率了,对使用没啥影响

低频 ...

感谢分享你的想法,看样子是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