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换穿越的大神来帮忙啦

楼主(2016-09-03):
最近看到一个和盒子一样的小飞机,手头有1806    kv2400  电机,好淫10a电调  就自己设计了鸡架,盒子的上盖都没花,打印要200多克。我想问一下,加上电池什么的还能飞起来吗?求帮忙啊

网友:
小容量太C数

网友A:
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

你这个配置,最好电池用小点,比如3S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动力足,板砖飞上天。

你这个配置,最好电池用小点,比如3S1200。

嗯嗯,我还准备了55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

看看吧

网友:
看你的电机的效率表。1806小了点。上小点电池也可以飞起来。上2205电机可以爽飞了

网友:
一般200左右轴距碳纤维的鸡架单碳板和铝柱,都在100g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