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切换GUIDE模式问题。。飞机挂树了。。

楼主(2016-09-03):
用的APM2.8飞控,之前飞没什么问题。上一次飞,看到手机地面站有跟随模式,好奇想试一下,便将飞机打到悬停模式,点击了手机地面站上的跟随。手机上显示了高度和半径,一时间没搞明白是什么意思。飞机起初一直在悬停,之后便开始绕圈,绕圈半径越来越大,飞行速度也较快。我急忙去用遥控器去遥控飞机,但是也没有停下来,最后撞到了旁边的树上。。

回来后读取APM记录的数据,绕圈时APM切换到了Guide模式。求助各位大神,是否通过手机地面站给飞机发送指令后(比如说跟随),飞机就会自动切换成GUIDE模式?切换为GUIDE模式后,怎么能再切换回来呢?

还有为什么点了跟随模式之后,会出现高度和半径选择?难道跟随功能是让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我用的是社区地面站PlayUAV3.3,网上没有找到相关资料,请求各位大神帮助啊!!

网友A:
首先,高度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高度,半径呢,就是跟手机的距离,以手机为中心的一个圆圈,进入圈里就不再靠近,如果是半径0,那飞机始终在手机头顶上,切换了跟随模式,想再切换其他模式,可以在手机里切换其他模式,也可以在遥控器上切换,都可以,跟随模式,自动模式,返航模式,都是不能直接遥控控制的,除非换了飞行模式。其他飞控我不懂,但是apm我还是懂得,我一直用这个,没用过其他的

网友:
补充,高度是以手机位置为0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高度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高度,半径呢,就是跟手机的距离,以手机为中心的一个圆圈,进入圈里就不再靠近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树上定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