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评}测评狼给的aomway 200mw图传

楼主(2016-09-03):
因为我的蓝天图传天线接口让我撞折了,所以向狼申请了一个aomway 200mW图传的测试,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人用了和蓝天图传一样的飞机,一样的场地,一样的天线,开始了这次的测试。  图传刚刚到是这个样子的,给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擦怎么这么大,宽还长,弄得我都不知道要装什么地方,要知道这可只是一个200mw的图传啊,为什么会这么大,内心是崩溃的。
装机的时候内心更崩溃了,原先的图传位置装不进去,只能装飞机下面了,实在没有办法,这回把图传天线座那里用热熔胶打上了一点,防止炸掉,天线那里用海绵垫上了,防止磕坏天线,这里再吐槽一下。。。。。。图传太大了,这时候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图传这么大效果一定会很好。
今天终于有时间出去飞了,很兴奋的出去,到飞场,上电,图传工作顺利,刚起飞,刚飞出去不远,我的心瞬间就凉了,为什么会有波纹,为什么会有一点雪花,要知道我飞的并不远啊,也就100多米,我在使用蓝天图传的时候可没有这个问题啊,【附近有个移动的信号塔】,我感觉可能是这个图传抗干扰弱一些,离信号塔越近,雪花就越多,但是你要知道我蓝天的那个图传是在同样的地方飞的【开的都是200wm】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
      结尾总结一下,我觉得这个图传和蓝天的比还是有些距离的,但是价格毕竟便宜,如果资金不够可以考虑这个,但是考虑到他的体积和抗干扰程度不是很好,调频也不是数字的,还不能调功率,我觉得还是买别的牌子的吧,最后一句。。。【体积是硬伤啊!!!】

网友A:
这是老款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款的产品了,

新款贵。。。。。再说狼那里当时只有老款了。。。。

网友B:
你试试使用欧姆威棒子天线测试,你就知道老款产品有多好了,这家伙很牛逼的~这个是fpv远航用的~不太适合穿越机使用!我装在四轴上飞过4KM没雪花~~(500wm)

网友:
我有两个迷你的200毫瓦也不行,绕一个柱子就好大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使用欧姆威棒子天线测试,你就知道老款产品有多好了,这家伙很牛逼的~这个是fpv远航用的~不太适合穿 ...

棒子天线是原带的那个吗?200wm fpv远航。。。。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棒子天线是原带的那个吗?200wm fpv远航。。。。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可以按朋友说的 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棒子天线是原带的那个吗?200wm fpv远航。。。。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原装棒子不会比一般蘑菇头差。

小伙子,试试看。

另外老款散热不错,体积大了点,很适合玩航拍。200mw飞个600-800米轻微雪花。

网友:
测评的很公正

网友D:
图传天线、遥控器接收机位置检查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没用过,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棒子不会比一般蘑菇头差。

小伙子,试试看。

行,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天线、遥控器接收机位置检查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好的,我看看,有收获最好

网友E(2016-10-14):
刚想入,用在穿越机上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想入,用在穿越机上不行吗?

不是很合适,小的那个新款效果不错,可以考虑

网友F:
mini版带调节的早就出了你这个有点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ni版带调节的早就出了你这个有点落后了。。。

申请的就这东西,没有mini的我也没办法。。。。

网友G(2016-12-20):
是的,这个是公司的老款产品了,是用在固定翼上的。现在新款的,专用穿越机上的,都是小的有几款。你可以到我们网站看看。
www.aomway.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这个是公司的老款产品了,是用在固定翼上的。现在新款的,专用穿越机上的,都是小的有几款。你可以到 ...

来一个,我给你测评一下咋样【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来一个,我给你测评一下咋样【笑】

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不断有新产品上架。你能做个怎么样的测评。你的专业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不断有新产品上架。你能做个怎么样的测评。你的专业是什么 ...

。。。。本来想与别的图传做一下对比,拉个距,看一下抗干扰性,看一下传输回来的画面有什么区别,在飞行状态中图传的表现,比如雪花出现的频率和长短,结果我发现我好像手里所有的图传都是你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