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D接收

楼主(2016-09-03):
接收機天線是要放在机子上方還是下方固定

网友:
一般放在机机下面较好,毕竟机机在天上飞嘛!放在机顶隔了一层鸡架,再就是双天线垂直交叉放置
以上就是我的建议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官方群【1】,群号码:218049930

网友:
r9d,用了就知道了,放哪儿都一个样

网友:
下方分90度展开固定

网友:
放下放,都说过了。

网友:
天线固定原则:
1. 尽量别让大幅度甩,用扎带固定,与地面有个角度
2. 不要接触到金属材料和避免被螺旋桨打到

楼主:
與地面有個角度~是多少?

网友:
没固定的角度,就是不要绑太紧,也不要让他自由的甩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