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地面站数传无法连接,原因是用了osd共用数传线?

楼主(2016-09-04):
APM 地面站数传无法连接,原因是用了osd共用数传线?

minimosd和433地面数传共用了433的tx,rx。

发现拿到osd后就能从地面站接数传了,否则一直超时。

有什么方法可以用数传,还有osd的方法?

网友A:
apm哪个版本硬件
2.8的数传跟OSD可以分开接

网友:
OSD接APM的I2C接口,飞控板后面标OSD的焊点短接。数传正常接数传口。

网友:
osd的 tx断开

网友:
联接线有问题

网友B:
APM2.6  2.52要数传OSD同时接要用Y线,数传rx tx都接,osd直接rx接收数据,APM2.8,数传还是和APM2.6 2.52一样老地方接口,OSD是电源接口边的12IC口,主板背面OSD功能焊点焊上

网友C:
谁说的,我的就从osd接tx rx两根线到数传,很正常啊,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哪个版本硬件
2.8的数传跟OSD可以分开接

我的就是2.8的apm    怎么分开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我的就从osd接tx rx两根线到数传,很正常啊,没有任何问题

你是osd和 数传的 Rx,Tx共用的吗? 我的共用怎么地面站连接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2.6  2.52要数传OSD同时接要用Y线,数传rx tx都接,osd直接rx接收数据,APM2.8,数传还是和APM2.6 2.52 ...

我的是2.8版本的。淘宝买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osd直接用i2c口了?打开apm板子,背面有osd焊点?短接了就可以用i2c做osd了吗?不过貌似i2c的口不是标准口啊。暂时没有线引出来。

楼主:
好的,我试试。貌似可以了。      只用 433的Tx接到 minimosd的Rx就好了。Tx不接。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osd和 数传的 Rx,Tx共用的吗? 我的共用怎么地面站连接不上啊?

可以共用的,直接从飞控到osd的信号线上接出tx rx就OK,没有任何问题。我都用手机地面站试飞过航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8版本的。淘宝买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osd直接用i2c口了?打开apm板子,背面有osd焊点?短接了就 ...

配上合适的端子头就可以了,分开接也能保证供电稳定,不然接一起OSD单独供电只接数据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用的,直接从飞控到osd的信号线上接出tx rx就OK,没有任何问题。我都用手机地面站试飞过航线了

说错了,是从飞控连接到数传的四根线中引出tx rx两根线到osd ,因为osd连接的图传有电源供给osd,所以飞控到osd的地线可以省略。不好意思,之前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上合适的端子头就可以了,分开接也能保证供电稳定,不然接一起OSD单独供电只接数据也是可以的 ...

osd板子上供电有两个输入。一个是12v的左边部分,一个是5v的右边连接APM飞控的部分。5v的电我直接从飞控取电,12v的直接从电池取电。现在是osd 只接了Rx,Vcc,GND三个口了。貌似开机可以用,但是经常性的图传显示屏幕上并看不到稳定的OSD视图。连接一会儿图像就丢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osd板子上供电有两个输入。一个是12v的左边部分,一个是5v的右边连接APM飞控的部分。5v的电我直接从飞控 ...

供电要么5V要么12V,选择焊点根据供电来确定,不能同时5V 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要么5V要么12V,选择焊点根据供电来确定,不能同时5V 12V供电

osd 接摄像头那块不是12v供电的吗?右边的芯片接数传的是5v的供电的。我刚买的minimosd板子,现在是左用的12v,右边用的5v供电。这样可以运转。你的意思是单独用5v供电给BEC就够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osd 接摄像头那块不是12v供电的吗?右边的芯片接数传的是5v的供电的。我刚买的minimosd板子,现在是左用 ...

看看泡泡老师的
新手课堂,APM MiniOSD使用第3课,关于OSD的供电问题
http://www.moz8.com/thread-363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