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ZA的失控返航设置??

楼主(2016-09-04):
请教 大家个问题??
NAZA飞控 在设置失控返航是 航向锁定位置应该是关闭 还是打开位置??
失控保护跟航向锁定 返航点锁定有关系吗??

网友:
没用过NAZA。帮顶

网友A:
航向锁定就机头方向不变飞行,
返航点锁定是可以重新设置家的地点,就失控返航的地点,大概就这意思,建议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
返航的时候,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是两个意思,这两个功能设置在一个三段开关上,分别是关闭,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失控返航设置的时候打到关闭状态。

网友:
失控返航与航向锁定没有必然联系,但两者开启的前提,必须在GPS模式下才能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航向锁定就机头方向不变飞行,
返航点锁定是可以重新设置家的地点,就失控返航的地点,大概就这意思,建议 ...

不懂别乱说  返航点锁定是以家的位置为基准的 但是  航点锁定飞行中,当飞行器距离您和返航点较远时,请不要快速频繁切换 IOC 开关,避免返航点在您不注意的情况下被无故改变   而且返航点锁定的作用也不是失控返航的地点  失控返航设置最好是关闭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乱说  返航点锁定是以家的位置为基准的 但是  航点锁定飞行中,当飞行器距离您和返航点较远时,请 ...

了解 了, 也就是说当真正失控返航 和返航点锁定开关 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
还是不懂。。。。

网友:
顶起。NAZA飞控没使用,设置应该和pix都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了, 也就是说当真正失控返航 和返航点锁定开关 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的   不过最好关闭吧

网友C:
失控保护设置成两档开关和关控状态启用,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设置成三段开关,失控保护需要GPS卫星数量6颗以上,没有GPS信号NAZA就切返航点模式,相当于无头模式,这几个设置都是救机用的,怕丢最好把飞行限制也设置上,不过这个也需要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控保护设置成两档开关和关控状态启用,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设置成三段开关,失控保护需要GPS卫星数量6颗以 ...

不在纠结这问题了!全部搞定

网友(2018-10-05):
naza的切返航以后,飞机还得调头,飞回来,有点不习惯

网友(2018-11-12):
没有关系,打到返航点锁定。快闪几次绿灯就自动记录返航点了。飞远了之后就不要在航向锁定和返航点之间切换。只能重新更改航向锁定。否则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改变了返航点。还有失控返航的时候,ioc开关不论在发给我什么位置,飞机都会自动返航到你锁定的位置

网友:
是不是在在起飞前就把开关设置到返航点锁定,再起飞,就会记录家的位置,再打到航向锁定飞机就是无头模式飞行,飞远了就关控就自动返航?我是新手自己刚自组450,驾机飞行时间2分钟,也在为这个开关设置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