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总,我买不起悟 想自己山寨一个

楼主(2016-09-04):
我的飞机是卖家调试好 我直接到手飞的  我不想拆了穿越机的接收机  想单独买个接收机组装山寨悟   新买的接收机好像必需要用对码线和遥控器对码  如果遥控和新接收机对码成功了  以后有想要穿越机【岂不是又要用(对码线)从新和穿越机上的接收机对码  好麻烦哟 能不能不用对码 不用(拆舵机线)  想玩哪个玩具直接遥控器上切换     新手问题比较幼稚

网友A:
遥控可以对码多个接收,遥控里按不同接收配置不同的设置就可以了,用哪个接收就切到那个接受的配置模型

网友:
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可以对码多个接收,遥控里按不同接收配置不同的设置就可以了,用哪个接收就切到那个接受的配置模型 ...

新接收机第一次必须要新建一个四轴 模型吗  以后切换 直接在遥控器哪个选项里选择

网友:
先将所有接收机都进入对码状态  然后遥控在选择对码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现在的遥控器都可以存储N架飞机的数据,你可以新建一个模型,
比如1号设置为小JJ数据,2号设置为大JJ数据,用的时候,只要切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接收机第一次必须要新建一个四轴 模型吗  以后切换 直接在遥控器哪个选项里选择

遥控器里有配置表,找到对应的模型配置表,一般说明书都有的,仔细看看

网友:
我的富斯t6可以同时控制多个接收机,要哪个用哪个都行

网友:
长期提供打印  山悟    需要的请联系哦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好像可以储存15个飞机的数据,只要切换模型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发富斯I6自己买了3个接收机 16B 16A  I10B  里面可以存储20个飞机模型,每次切换膜行就可以了 不用每次对频的,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设置几个摸试几个接收机关间摇控器支持功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