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 minimosd和数传433 冲突

楼主(2016-09-04):
将433数传的Rx 接到 minimosd的Tx,将433的Tx接到minimosd的Rx。
上电测试。

显示屏幕可以看到minimosd,但是进入不了飞行姿态显示。在地面站上用 mission planner 连接433 发现连接失败。

但是进行一次失败的433连接飞控后,图传屏幕上就出现了飞行姿态。但是地面站怎么也不能连接到飞控。

只有将minimosd拿掉才能433连接到飞控。minimosd 版本 2.2 copter

刷的是飞机固件,arduplane 3.6.0 的。地面站最新的,中文的都用过,都连接不上。57600波特率。

怎么才能用minimosd 和 433 共存啊?

网友:
osd 433 独立5V供电 试试

网友A:
osd和数传都要连飞控,osd的tx不要接,rx和数传的rx并联接上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和数传都要连飞控,osd的tx不要接,rx和数传的rx并联接上飞控

嗯。最后成功了。就是Tx不要接。

而且一定不要接触不良。然后OSD供电要单独5V BEC供电。12v的osd另一边要用3s供电。这样会稳定很多。

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最后成功了。就是Tx不要接。

而且一定不要接触不良。然后OSD供电要单独5V BEC供电。12v的osd另一边 ...

碰到问题有时候可以去某宝看看,很多大点的店,商品详情里都有连接方法和注意事项。osd的12v输入主要是稳压给摄像头供电的,使用时摄像头必须先上电,或者osd和摄像头一起上电,否则会导致无法检测到制式而无法显示图像或者osd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