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求助四轴机起飞老是飞偏,飞行不稳定

楼主(2016-09-04):
四轴机起飞老是飞偏,飞行不稳定,老是打转,不好控制方向,怎么处理 AT9遥控器,跪求请高手支招解决!

网友:
什么飞控啊,最好安装上图看看,一般打转偏航就该检查飞控电机水平,飞控加速计校准罗盘校准等

网友:
人们通常都会忽略电调校准,还有飞控的油门校准

网友A:
水平校准了?油门行程校准了?以前看大神说校准水平要用水平尺放对角电机上,分别调平后再校准水平。去过没条件就微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平校准了?油门行程校准了?以前看大神说校准水平要用水平尺放对角电机上,分别调平后再校准水平。去过没 ...

搞得这么专业
一般人不搞这么专业吧
反正我从来没搞这么专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得这么专业
一般人不搞这么专业吧
反正我从来没搞这么专业过

所以我一直是遥控器微调

网友:
原因很多啊,除了常说的几个校准,另外就是飞机重心的原因,外力(比如风)啊这些,还有不同牌子电机的拉力不同也会有影响,反正要多想。

网友:
情况比较复杂。

网友:
重新校准水平,还偏校准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