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206b冲电问题

楼主(2016-09-05):
请教一下大家,之前用的是B6冲电器,感觉又慢精度又不高,一咬牙换了个icharger206b,今天第一次用,感觉平衡速度没比B6好哪儿去,一块3s电池也冲了半个小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是需要设置一下?求大神指导!

楼主:
另外明明还没到12.6V,充电器上已经显示12.66V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i charger不会这么差吧?
会不会电池旧了,几片电芯内阻不平衡了……

网友:
206只是说充电功率比较大,也就是说充电的速度快。但这并不代表平衡的速度快。放电功率是20W  B6的是8W  406的是140W  对比一下吧

网友:
不是一样吗只是电六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