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学习使用AT9请教大家

楼主(2016-09-05):
现实中我想飞su-27的KT板,腰推那种。  现在手头有AT9遥控器,想在凤凰网站模拟操作练习,不会设置也是不懂设置,飞机也不听指挥,炸机不断,玩的稀里糊涂‘,基本是瞎玩。           由于是初手,什么都不会,所以有些问题拿到这里求助大家帮助指导。
先谢谢大家!

咨询的问题:
1.都说遥控器有左手右手之分,我就选择左手油门。这样我学玩苏27的初级版,应该选择什么机型?

2.选择机型后,遥控器的各项操作应该如何设定?这里面有很多设置选择和数据选择,比如舵机、襟翼、升降舵、尾翼等数据设置。

请有经验的模友帮助指点一下。

网友:
你这。。。还真是小白!欠缺太多了,自己先多看看贴子吧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就是不懂才来请教诸位大侠啊。别笑新手无知啊。

网友(2016-11-14):
同样新手,一样的配置。我是打算冲浪者起步。现在不方便截图,我是从前拉机练的。你可以一个个点选看一下,哪个最像。腰推机有冲浪者可以选,但是只能手抛起飞,我不太喜欢用。只玩过几把,不足之处请指教。手抛不知道怎么自动起飞

网友:
我只是按照新手教程校准了摇杆,别的还没设置。我觉得我还需要调整油门曲线(直机的时候)

网友:
我觉得新手一来就飞腰推机对循序渐进不太好,可以考虑先飞一个前拉机,比如水星什么的。AT9的设置比较多,可以网络搜索凤凰G7的安装设置,另外优酷里有很多凤凰G7的安装设置视频,多看看就会了。

网友(2017-02-21):
有熟悉的牛友出来说一下啊,很多人都想学习的

楼主(2019-04-11):
别老讽刺,有能力就教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