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安装功放,5KM无压力,并不会干扰5.8g图传

楼主(2016-09-05):
最新测试600多米高飞行四千米还不失控,可惜没有拍个照片,但是掉头的时候自动返航了,说明这时候信号很弱了,稍微改变下方向就控制不了了来张合影
由于原装天地飞7最近一次fpv飞出2.6公里的距离,但是换了一个方向飞1.6公里的距离就不行了,看到别人加功放,本着折腾的心态也试试!

网友(2017-03-24):
厉害了,我滴大兄弟

楼主(2016-10-19):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7原装能飞2.6km也是没谁了哈哈

站在高处往远飞,2.6KM都没返航,不敢飞了!

网友A:
天地飞7原装能飞2.6km也是没谁了哈哈

网友:
馈线直接悍就可以吗 表面用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 老天8怎么加功放,我的天8高频头外置的

这种功放只能把天线信号输入到功放,天八的话我觉得你得把高频头拆开,焊条线出来!

网友B:
楼主问下 老天8怎么加功放,我的天8高频头外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电机参数多少?

2216  kV1250

网友C:
想问一下,电机参数多少?

网友:
恩,有条件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我也是天七加功放飞了3000多没失控,因为电池不给力不敢再远了

楼主(2016-09-05):
钻孔,装上馈线试试

楼主:
馈线转接焊接

楼主:
装上这条黑又粗的天线

楼主:
线头焊接,供电线焊接

网友:
666,可以的

楼主:
后面忘记拍照了,焊好供电模块,贴好散热片,包上那个更黑更粗的热缩管!

网友D:
楼主焊天线方式不对....

楼主:
大概就这样子了,地面拉距1.3公里,有点不理想,原装天线没有拉过距,但是上天1.5公里稳稳的,不知道加了功放1.3公里,上天距离有待于fpv测试!功放模块可拆,普通飞行就把那个粗天线直接装在背面那个口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焊天线方式不对....

赶快告诉我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焊天线方式不对....

哪里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对

你拆开天地摔的接收看一下他们怎么焊的,要饱满整齐否则信号会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拆开天地摔的接收看一下他们怎么焊的,要饱满整齐否则信号会衰减

嗯嗯,焊点不够饱满?那我然后再重焊下

楼主:
60元功放,fpv三千米仍然可控,不敢再往远飞了,失控保护没用过,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E:
你把天地飞的功放给拆下来了,换了一个自己买的功放?

网友E:
对了还有这个功放天九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天地飞的功放给拆下来了,换了一个自己买的功放?

只是在原控的基础上加了功放,不损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还有这个功放天九能用不

能用,我还看过天九加功放的教程,百度能搜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用,我还看过天九加功放的教程,百度能搜到!

嗯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只是在原控的基础上加了功放,不损控的!

那以前的功放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以前的功放就不用了

用啊,只是天线拆掉焊一个转接线把功放接上去!

网友A(2016-10-07):
哥们,我想把天地飞7天线改成可拆天线,像你这样焊一根馈线出来,用2.4G路由器天线可行吗?不行的话,应该用什么天线?

网友F:
最后的输出天线换成平板的(虽然指向性很强),馈线尽量短,尽量粗,减少功率的损失。

网友G:
求功放链接

楼主:
最新测试距离5km,距离受高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想把天地飞7天线改成可拆天线,像你这样焊一根馈线出来,用2.4G路由器天线可行吗?不行的话,应该 ...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的输出天线换成平板的(虽然指向性很强),馈线尽量短,尽量粗,减少功率的损失。 ...

我这个馈线不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功放链接

淘宝搜2.4g功放模块,或者2.4gwifi放大模块,60元一个!

网友H:
楼主这是kfm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是kfm飞翼?

是的是的,飞的速度慢不易失速!

网友I:
用的还是2.4G的功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飞的速度慢不易失速!

kfm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的还是2.4G的功放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