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wmc飞控开失控设置,就不能解锁,向大神求解

楼主(2016-09-05):
(图片)

网友A:
mwc飞控吧,是不是遥控器里已经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
看不懂,顶起

网友B:
摇控器的微开关往上调点看吧!也许你的摇控器最低值底于了98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

点图片就能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控器的微开关往上调点看吧!也许你的摇控器最低值底于了985

调哪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飞控吧,是不是遥控器里已经设置了失控保护

没有
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哪个通道的

调油门通道看看

网友:
老了,老眼昏花。

楼主:
目前油门在100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油门在1000以上

怎么样嘛

网友:
看你摇控器设置的失控保护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