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3D视频穿越机

楼主(2016-09-05):
我又来新作品了,希望大家喜欢,
前不久开始喜欢上VR,在想,穿越机用3D视频感觉会不会很棒,后来进过多次实验,发现两路摄像头和图传,其实很容易做到3D视频,但眼镜一直是个头痛的事情,自己做过几个,发现效果都不好,后来恨不得用高清大屏幕做3D头盔,但感觉实在太大,没办法,后来试了朋友的3D眼镜,发现有几款可以做到两个眼镜单独接收一路信号,(成品的3D摄像头也有,但嫌他太大,而且不耐摔),测试完后,就开始好好设计一个载机了,设计了很多个,甚至飞丢过一个,目前这个个人比较满意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忘了说了,本人做了好几个,有需要的可以去咸鱼找我,关键词    “小军3D视频眼镜”,
也可以设计成单个摄像头的

楼主:
skyzone 02,视频眼镜和肥鲨3代可以用,别的没试过

网友:
大神这么多

网友:
有刷一体PCB板已送完!!有刷一体改版暂定叫V2版吧,大概后天到,主要改了支持2S和电机线接线端,轴距为95
测试无问题到时候会再赠送给论坛模友!
V2改版效果图在最下面

请不要再咨询一体机是否还有!因为须要的朋友太多,须要的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下面的说明,因为我一边要工作,一边还要给大家整理发货,工作量有一点大,支付宝转账的请千万不要先转再说要什么PCB。请先在论坛勾通好以后再支付!
赠送自画的F3有刷飞控、F3无刷飞控、F3有刷一体机轴距130
全是开源自己玩,自己画了的图。打样比较多,所以赠送一些给模友。但是这些都是空板,都是必须要自己焊接的,必须得有一定的焊接技术才行。请量力而行!
F3有刷飞控一体机架这个样板不多大概只有几张了。其它两种飞控空PCB板都还有小量。
一个ID只限各一张,不要浪费!因为焊接真的须要技术!打样也须给钱,快递费也是钱。呵呵,我不是卖PCB,是送看清楚,喷子请不要喷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收到PCB以后能到论坛发贴 和测试照片和大家一起交流更好!
电阻电容封装0603目前F3有刷飞控只支持1S,以后的版本我会改到可以支持2S
电机请使用820空心杯 60MM的桨!电池采用1S 600MHA。
可以跟联系本人,我直接快递给大家。快递费须要自理,不是偏远地区所有快递费基本上都是10元,中通快递!(注意请不要没有和楼主勾通前就怎么转账,而且请不要私自多转金额~!)支付宝账号:lszxy100@qq.com *科(汐妹爸爸) 附言你的论坛ID和须要的PCB型号注意请你说明白,不要说有刷,因为有刷有,有刷一体机架和有刷飞控主板两种。以下的朋友都是联系说要有刷,我都不知道你要有刷一体机架还是有刷飞控,我每一个都要再问一次。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请一次说明!
支付宝支付好以后,楼主会按支付宝ID对照论坛ID发货。因不联系楼主不告诉我收货地址和论坛ID的朋友,我没办法帮你发出,请理解,如转了账的,没有给我地址的话与我联系!~
支付转款附言如下,姓名 须要型号。这样我可以更好的核对发货

论坛朋友很清楚的一个支付宝转账,这样转给我,我会很清楚的核对。所以接下来的朋友请按这种方式附言。
收货地址姓名请跟贴发给我!

喷子的话请就不要跟贴了,看着蛋痛!

附上元件型号和分部图:
F3有刷飞控:
介绍:输入遥控器信号支持DSM2 DSMX S-BUS 信号输入座是1.25MM间距的座。固件请使用:cleanflight_ALIENFLIGHTF3.hex BIND按键是DSM2接收机对频使用。好接好以后刷固件也很简单。如果不会再本贴跟贴咨询。

F3无刷飞控:
介绍:输入遥控器信号支持DSM2 DSMX S-BUS PPM PWM UATR3预留接口没有使用所以不须要焊接.PPM PWM接口是1MM间距的SH 1.0MM间距8P座。固件请使用:cleanflight_SPRACINGF3 v1.13.0.hex 固件默认值都很好飞!注意:CP2102在画封装的时候焊盘稍短了一点点,所以焊接的时候注意!

F3有刷飞控一体机架组装后如下图:
介绍:轴距130 飞控和固件参考我最上面的F3有刷飞控这个是楼主自己组装好了以后的照片,并非是赠送的,赠送的只是一张PCB主板。
一体机架飞控ROM表和F3有刷是一样的。

上图最右边淘宝上买的F3 EVO本人测试个人认为没有我画这款好,因为两款固件都不一样。

以上两种飞控本人亲自测试无问题,下面是测试视频
F3有刷一体机

网友A:
好叼,这么小的机架,2个图传都装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叼,这么小的机架,2个图传都装进去了

是的,就为了能缩小体积,折腾了很久,前几代的体积都比较大,这个比较满意,下次吧电调盖子做好后会更加好看点

网友B:
好想发, 两路天线离这么近,会有干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为了能缩小体积,折腾了很久,前几代的体积都比较大,这个比较满意,下次吧电调盖子做好后会更加 ...

技术细节,细节,细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请楼主补充~~~
还有图片图片图片质量可以更牛逼一点吗

还有淘宝可以放到帖子里面,不要扭扭捏捏的,狼哥支持你,前面是重点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发, 两路天线离这么近,会有干扰么?

不会干扰,只要频段设置的开点没有任何问题,反而视频眼镜,我觉得还不如普通的接收好,两个很相近的频率,普通接收都能很好的分别显示,但视频眼镜就不信,估计我得视频眼镜的接收性能不是很好,不过只要把两个频率设置的开点,就一点也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掉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C:
这个牛叉。。。好想法,摄像头视角能再分开一点就好了。两眼瞳距比这个距离大好多。这样看着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牛叉。。。好想法,摄像头视角能再分开一点就好了。两眼瞳距比这个距离大好多。这样看着会有一点点不太 ...

这个没关系的,两个摄像头距离越近,3D的效果越小,越接近2D,距离越远,3D效果越好,但近距离就要晕了

网友D:
能不能用视频编码器实现单路传输呢

网友:
关注关注关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楼主加油

网友E:
这个悬空的框架是怎么打印出来的?用的支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悬空的框架是怎么打印出来的?用的支撑吗?

碰到内行了,这点跨度不需要支持,我内部和摄像头大口子也没用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用视频编码器实现单路传输呢

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做到,用分屏器两路并成一路,然后再用一路图传输出,有人做过,但有延时,所以我放弃这个方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做到,用分屏器两路并成一路,然后再用一路图传输出,有人做过,但有延时,所以我放弃这 ...

恩,延时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干扰,只要频段设置的开点没有任何问题,反而视频眼镜,我觉得还不如普通的接收好,两个很相近的频率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