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司机帮我看下PIX飞控 固定翼连接问题

楼主(2016-09-05):
以前玩四轴的 有一套PIX控   Playuav 家的
现想尝试下固定翼    飞机还在途中
捣鼓中,遇到了些问题
pix 刷了 固定翼 固件   各种校准过后 发现有些问题
我先上图  大家帮我看下有没有毛病现
-----------------分 - 割 - 线---------------

请忽略 电机电调 舵机

网友:
什么问题

楼主:
油门通道控制不了电机   舵量也很小
麻烦先问下 这么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通道控制不了电机   舵量也很小
麻烦先问下 这么连接有问题吗

你那连接线根本看不清楚好乱不知道接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连接线根本看不清楚好乱不知道接的对不对

是有点乱  那么我直接问好了
ppm解码器 适用于 固定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点乱  那么我直接问好了
ppm解码器 适用于 固定翼吗

适合啊,

网友:
连地面站看下舵量

网友:
也在研究用于固定翼,但是体积太大了,小一点的载机不好放,还是u2sg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