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震动大怎么办?

楼主(2016-09-06):
震动曲线有尖峰怎么办?

网友A:
现学现卖,震动曲线不超过3就没问题,可以试试高阻尼硅胶软垫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学现卖,震动曲线不超过3就没问题,可以试试高阻尼硅胶软垫减震。

做了减震

网友:
从硬件上讲,用飞控减震板,我理解应该是比较重的铜板硬性固定在飞控上,然后软连接到载具,减震板重一点会比较稳,实在不行X宝上飞控席梦思试试。软件上,APM滤波算法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有减震板应该不会吧

网友:
减震器不要轻易使用   如果震动实在太大再装泡泡减震器

网友:
减震器也可能会共振   放大震动。。。

楼主:
这是新采取的数据~Z轴是负数,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