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见恨晚啊,pix飞控,学习到半夜...

楼主(2016-09-06):
我是个老......人,不要误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10年前入魔,飞固定翼,什么纸飞机,飘飘,塞斯纳,Su27,飞翼...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泡沫加KT板,身边没有魔友,和一帮车模混了两年,各种炸  。玩小电直,ESK小双翼,250什么的,各种炸  。上手ESK330四轴,低空飞得不错了,悬停,航线都行了,一上高空,飘来晃去,东面西北分不清,各种炸  。彻底灰心,工作忙,扔地下室落灰,一落就是78年。

上个月去海南度假,在海边架起帐篷,坐在里面看日落  ,一阵嗡嗡声吸引了我的注意,一架四轴无人机,在我头上二三十米处盘旋,可能看我奇怪(整个海滩只有我一个帐篷),飞下来在帐篷口对面的海面上悬停着,那叫一个稳当,我们大眼瞪小眼的对视着[音乐],然后很快爬升消失了,我的心也飞走了。

回来后一直想,念念不忘啊,上网上一查,铺天盖地的无人机啊,大疆,小米,这颗冷了的心又  ,可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开源飞控第一次进进入视线,一个星期,下班就泡网上搜啊看啊,APM...PIX...APM...PIX...今天终于下定决心入了PixMini

飞控过两天就能到了,ESK330又能上天了,想想就睡不着,找到华硕老师的PIX教学视频,逐个细细品味,朦朦胧胧的感觉明白了许多,也有很多的疑问:
1、几种飞行模式,定高模式是利用气压计数据自动控制油门,补偿高度变化。定点模式是利用GPS定位,自动调节俯仰倾斜,前后左右移动保持位置不变,平衡模式是利用陀螺仪检测飞机状态,保持飞机水平飞行,悬停模式是定高和定点模式的综合。那么问题来了:飞控接管了油门,定高模式下就没办法上升下降了啊,同样定点模式也没法飞了吧,可视频上不影响控制啊,怎么回事?是遥控时会停止自动控制吗,岂不是飞着还会不稳定?
2、开始我以为数传是传输摄像头和OSD的,结果发现不是,是传输飞控状态和数据的,那OSD模块还有什么用?数传加上模拟信号是不是能当图传用?这样地面站即可以显示飞机状态,路径,又可以显示实时图像,这才完美啊。
3、PIX是开源的,源代码都能重新编写吧,起码能编写自己的模块吧,在这怎么没有编译环境,编程语言,开源代码的板块啊。
4、在看华硕老师试飞550的视视频里,用到了一个电压检测报警板,我就想,既然飞控有电压检测,又有喇叭报警,能不能在飞控里编写一段电压报警的程序呢?还可以用数传传回到地面站上报警,多好啊。
5、在看飞控设置中,有四轴方向选择,但没看到轴距设置,不同轴距肯定不能一样啊,怎么
解决的?
6,看飞控还支持车模,这就奇怪了,车有什么可控的?

刚刚接触飞控,连入门都算不上,设备等两天才能到,心情激动,啰嗦死了,大家看看啊,不吐不快

网友A:
我一一年入魔  小城市   一直玩车模 身边没有模友  每次出去玩都要面对别人的白眼   别人的盘问  这车跑多快  跑多远  装几节电池    一直坚持 前年无意间看到四轴  那时候和你一样什么都不懂  什么数传啊   oSD啊  压根就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后来学习了一段时间  勉强知道什么是什么了 感觉真牛逼  很想弄一架玩玩  当时天天逛论坛 再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有心思在关注它了   直到今年 在本地 看见了大疆精灵    才又在心中想起来四轴  然后又天天在论坛恶补知识  看教程   前半个月组装了一架       自己感觉飞的还不错  现在准备上FPV  以前是问车模跑多块  跑多远  几节电池   现在是  哇   这东西也能飞   怎么转弯  怎么向前向后飞行   能飞多高   能飞多远  能不能驼东西         我都被问了几年了    好了不扯了   这两天准备下单FPV相关的设备了    希望调试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一年入魔  小城市   一直玩车模 身边没有模友  每次出去玩都要面对别人的白眼   别人的盘问  这车跑 ...

祝成功穿越

楼主:
能问“跑多远,跑多快,几节电池,怎么转弯,怎么向前向后,能驼多重”的人,都是对模型有兴趣的人,还能忍受,一般我会回答,就烦那种“多少钱,哪买的,好玩不,能飞不”,纯粹是满足好奇心。

网友:
PIX如果只是娱乐或航拍的话,LOITER模式足够了,这个模式及其稳定,我一直用这个模式起飞降落都毫无压力,定高没有任何优势,反而切换的时候容易高度瞬间变化,LOITER模式油门摇杆大约在50% +-10%左右是锁定油门的,就是定高的,超过这个值会上升或下降,飞行速度,升降速度高级设置里都可以设置, 电压有报警功能,在语音提示里勾选电压就可以了额,不过一般玩PIX都有地面站吧,提示没必要了

网友:
朴实的 语言,实在,祝爽飞。。

楼主:
谢谢大家!飞行模式可以理解了,就是一定的范围飞控锁定自动控制,超出时,对应功能受遥控控制,到了新的状态,再次锁定,这也就是视频中飞机悬停时,加油会上升,停止加油后,又在新的高度悬停,其他方向没控制,所以飞控很稳定的控制飞机不会左右摇摆。

网友:
Pixhawk飞控是很稳的开源有名的飞控。上高空要电机动力强,就不会恍来恍去了,电池c数足够大。当遇到情况,有足够电流输出。六      八轴比四轴还要稳些

网友:
必须顶一个 我也是炸友 各种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问“跑多远,跑多快,几节电池,怎么转弯,怎么向前向后,能驼多重”的人,都是对模型有兴趣的人,还能忍 ...

这个还好 没有问多少钱  哪买的

网友B:
我不会告诉你论坛app 有毒,每天都想打开看一下有没新帖子

网友:
这个开源飞控英文的资料大把,国内的各种教材有的时候更不上他们的更新进度 , 有的时候一些设置信息都太旧甚至就是错的。 英文写的 和you管教材很多,多到基本没法完全翻译成中文。明显楼主要补的东西还有很多,如果正常业余时间来搞完全弄通这个多轴系统需要2-3个夏天的时间, 那些多轴商品飞控/成品机基本都是小儿科(玩具)的东西。
pix 从能飞到能航拍 需要一个夏天
从机架 esc 马达  云台 螺旋桨材质选择都是有讲究的, 后期还有PID调整, 没有认真上过几门控制系统的课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

1.飞控接管了油门,定高模式下就没办法上升下
这个可以 定高要求油门在50%情况下(也就是飞控假设PWM去ESC的信号在50%左右飞机是可以在悬停状态, 飞机太重太轻飞机会上下跳,当然这个值是可以调节的) 可以设置死区+-10% 高于60%上升 低于40%降落
其他全部飞控 算法控制

2、开始我以为数传是传输摄像头和OSD的,结果发现不是,是传输飞控状态和数据的,那OSD模块还有什么用?数传加上模拟信号是不是能当图传用?这样地面站即可以显示飞机状态,路径,又可以显示实时图像,这才完美啊。
数传可以连接平版 笔记本看飞行姿态 地图googlemap 这类 电池情况
数传可以结合在PC上的视频采集卡 在电脑上地图 还有空中回传的视频 因为回传视频是模拟要转数字 效果不好 延迟大 这样做的人基本没有
OSD 知道英文全名就知道 就是电视上面的文字图像叠加
既然可以叠加 就可以在模拟信号上叠加飞机的姿态 但是不可能叠加地图 飞控上没有地图数据 这只能在地面叠加 地面叠加又回到 效果不好 延迟大 这样做的人基本没有

3、PIX是开源的,源代码都能重新编写吧,起码能编写自己的模块吧,在这怎么没有编译环境,编程语言,开源代码的板块啊。
http://ardupilot.org/dev/docs/editing-the-code-with-eclipse.html
编译环境eclipse  c/c++代码在github 上又有 然后mk
如果你真想自己编译改代码 这点英文必须看的懂
标准开发板是苏伊士大学原版的px4

4、在看华硕老师试飞550的视视频里,用到了一个电压检测报警板
不清楚这电压报警板是什么 也不在乎
标准pix 必须外接一个电压电流点检测模块给飞控供电(好想ubec 也可以给飞控供电 不记得了)  这个模块可以给OSD提供电压电流数据 也可以通过数传给地面电脑提供电压电流数据
电压电流数据 GPS数据 数传给电脑 成为telemetry log 可以在电脑上回放 当然机载log的信息更多
现在我用frsky 的控 接收器可以有一个模块直接接电池平衡口 遥控器上面实时显示电池电压
frsky 的控也可以做一个小地面站用 要刷支持mavlink的固件

5、在看飞控设置中,有四轴方向选择,但没看到轴距设置,不同轴距肯定不能一样啊
只要对称就行 不对称只能在源代码里面改 典型就是梯形的马达安排

6,看飞控还支持车模,这就奇怪了,车有什么可控的
车也可以玩 自己按照规划好的航点地面巡逻  很多外国大学项目可以在这基础上面改 国内就你懂得了
另外车 或者飞机或者火箭 英文上面都可以叫vehicle或者载具 上面可以装任何东西

另外固定翼的pix 配置比多轴复杂多了 这也是玩pix 固定翼少 大家都用商品控的原因之一

楼主:
谢谢ezk,解释的很清楚,经过这几天补课,也明白了不少,正学习飞控和地面站的知识。

网友:
你问的那些问题一看就是刚开始玩开源吧

网友(2016-10-11):
欢迎回坑。。。哈哈。pix大把你折腾的

网友:
开源其实就是折腾,玩就是玩的一个过程,一起讨论一起玩才是最好的,我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
欢迎回来

网友C:
楼主  等你的好消息  弄出来了  求分享  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等你的好消息  弄出来了  求分享  求教程

我的多数教程都发在这个版块里了,QGC的目前还有几块不是很清楚,所以不敢乱做视频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会告诉你论坛app 有毒,每天都想打开看一下有没新帖子

确实,我也被毒了,现在一有空就点开刷新

网友(2017-03-25):
有的学啊

网友:
拭目以待,我也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