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谁用过

楼主(2016-09-06):
我是真没找到相关资料

楼主:
据说直接链接手机  别的什么都不要

网友A:
距离太短。毫无意义。而且跟2.4G遥控有干扰。何必自找苦吃

网友B:
应该是个WIFI串口  可直接连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太短。毫无意义。而且跟2.4G遥控有干扰。何必自找苦吃

额。。。    就调参用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WIFI串口  可直接连手机

那电脑地面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就调参用  可以吗?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可以自己链接手机地面站吗?   飞鱼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可以直接链接手机地面站吗? 飞鱼地面站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就调参用  可以吗?

这个好像某宝上说,手机WIFI直连。。估计就是调参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链接手机地面站吗?   飞鱼地面站

可以啊
只是连接方式改一下而已。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C:
可以连接手机的图传而已,但是远距离的情况下会卡顿,还有会和遥控的2.4G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连接手机的图传而已,但是远距离的情况下会卡顿,还有会和遥控的2.4G相互干扰 ...

嗯  知道了  谢谢

楼主(2016-11-20):
引用 网友D:
请加飞天狼微信ftlzzy,大家一起打造中国最大航模爱好者朋友圈。

小喇叭都少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