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供电问题

楼主(2016-09-06):
apm飞四轴,用电调供电可以把四个电调正负极都插上吗?电调用的7805稳压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用一个供电,接收机电压只有4.7V,是不是有点低了

万用表量一下,回传的信息不准的。

不建议电调供电,搞个BEC,没多少钱,会稳定很多。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最好只用一个电调的BEC,把另外三个电调的红线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最好只用一个电调的BEC,把另外三个电调的红线挑出来。

只用一个供电,接收机电压只有4.7V,是不是有点低了

网友:
淘宝买一个滤波电容吧

网友:
都插上可以用。但是最好不要。

网友:
电调供电除非是输出稳定的电调,不然还是用电源模块好,还可以监测电压电流

网友:
我全插上了,也没事,

网友:
一般来讲正常的是没问题的,最好不要这样供电,其实用一个专用的电流计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量一下,回传的信息不准的。

不建议电调供电,搞个BEC,没多少钱,会稳定很多。 ...

好的  回头搞个BEC

网友:
电调基本上都是开关电源,不是连续的输出,有波浪,连在一起对飞控的冲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