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6):
我想改FS-i6s用锂电池我要咋样改?

网友:
可以。关键电池要放得下

网友A:
连标题都懒得写   大家就更懒得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用3.2V那种磷酸铁锂?我的I6就用磷酸铁锂,不用改电路

网友:
现在遥控都能买到合适的控电吧

网友C:
I6S是4.5到6V的电压吧?我I6改的充电宝供电,就是焊接一个micro USB的口的两边的两根线出来,正好正负极。充电宝5V的电压,嘿随便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标题都懒得写   大家就更懒得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3.2V那种磷酸铁锂?我的I6就用磷酸铁锂,不用改电路

你用多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I6S是4.5到6V的电压吧?我I6改的充电宝供电,就是焊接一个micro USB的口的两边的两根线出来,正好正负极。 ...

2s直接插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2s直接插可以吗

2S插可以,烧坏三段稳压器,然后就坏了。。。

网友:
这款遥控器怎么设置辅助通道和混控

网友D:
买个稳压5v接在2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插可以,烧坏三段稳压器,然后就坏了。。。

买个降压模块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稳压5v接在2S上

这个行吗复制这条信息,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个降压模块就行了吧

可以可以 。7805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 。7805就可以

7850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 。7805就可以

780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行吗复制这条信息,打开

可以的

网友E:
不用改电路,直接焊接一个电源线上去,外面引线出去,直接连2S的电池就行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改电路,直接焊接一个电源线上去,外面引线出去,直接连2S的电池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行吗复制这条信息,打开

搜5V稳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5V稳压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都怪电池盒太小了,2S根本放不下啊

老老实实用原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