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练习问题

楼主(2016-09-06):
在凤凰模拟器里选择机型,怎么找不到su27的机型?我在固定翼里找了,没有。

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要自己添加SU27。凤凰里面是没有su27板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自己添加SU27。凤凰里面是没有su27板机的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新手,请问要怎么操作才可以添加到su27板机模拟呢?我刚刚查找凤凰,没有看到在哪里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新手,请问要怎么操作才可以添加到su27板机模拟呢?我刚刚查找凤凰,没有看到在哪里下 ...

恩恩,是的,我刚也特意搜了一下,并没有找到。。。你可以用其他类似的混控飞机来练习模拟器吧。比如飞翼

网友:
好像要自己添加吧

网友:
选个三角翼飞也一样

楼主:
我搜索下载了一个凤凰苏27模拟文件,后缀是pkg,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