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使用问题

楼主(2016-09-06):
昨天飞MWC,感觉油门线性不是很好啊,推到50油门之后,稍微再推一点高度就一下就升老高了,降落的时候也是趴一下就掉下来了,感觉自稳还挺稳的,就是这个油门操控不了,有没有大神有好的解决方案的

网友A:
不懂,是不是油门校正问题,还是速度参数不对,帮顶

网友B:
油门曲线,好久见人用mwc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是不是油门校正问题,还是速度参数不对,帮顶

应该不是油门校准问题,感觉有一个临界值,一达到这个值就会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好久见人用mwc控了

油门曲线不懂怎么调呢

网友A:
mwc控吗,没见过啊,有液晶吗,油门曲线默认是斜线,用液晶屏可以调节成曲线。如果不能调,那会不会是油门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不懂帮顶.......{: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控吗,没见过啊,有液晶吗,油门曲线默认是斜线,用液晶屏可以调节成曲线。如果不能调,那会不会是油门 ...

估计得在调参软件上修改油门曲线参数

网友:
我建议你测下电位器,会不会有断裂的地方

网友:
电位器的电阻片有裂纹的现象就是,裂纹以下正常,一过裂纹马上全油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不懂怎么调呢

还是先校准油门行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校准油门行程把

油门行程是一个一个电机调吗

网友(2017-02-24):
不懂帮顶!楼主很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