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V2接大疆三轴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想请教大神
我用的是NAZA V2飞控   大疆三轴云台    狗头4相机    华科尔10遥控    现在是我想用控的4、5拓展通道的旋钮开关控制云台     可是我从飞控的F1 F2口接信号线到控的拓展4、5通道,可是云台没有反应,求大神指点,是我接错了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云台 两个通道直接连接接收机对应的闲置通道,然后在通道设置旋钮就可以了,不需经过飞控,F1F2是连接舵机云台用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 两个通道直接连接接收机对应的闲置通道,然后在通道设置旋钮就可以了,不需经过飞控,F1F2是连接舵机 ...

我研究了下NAZA V2飞控 有一个通道是专门接出来控制云台俯仰的     可是我接到遥控器的闲置开关没有反应   换了好几个通道都不行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研究了下NAZA V2飞控 有一个通道是专门接出来控制云台俯仰的     可是我接到遥控器的闲置开关没有反应  ...

我的意思是云台直接插接收机,不要连飞控,飞控不支持无刷云台,是连舵机云台用的,而无刷云台自带控制板,可独立工作,所以只连接收机控制俯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云台直接插接收机,不要连飞控,飞控不支持无刷云台,是连舵机云台用的,而无刷云台自带控制板 ...

不知道怎么接啊   云台控制板和云台上都没有可以直接接到接收机的线呢

网友A:
这是谁评的最佳答案,真是好眼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谁评的最佳答案,真是好眼力啊

我也很好奇!我这是坐收鱼翁之利啊。~~~~~~~~~~~~

网友(2022-11-11):
楼主,怎么解决的,忘记没,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