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第五课:进军!神奇的程序世界

楼主(2016-09-06):
几天开课后,发现一些问题,,想法也有改变。既然开课,就希望能做成一套成功的课程,几年后能够传为经典的课程,所以课程需要更加系统化。
现在已经调整第一个项目为《七色光芒》,前四课均已重新编辑!

从第五课开始,将真正开启程序世界的大门!

本课主要内容:学习程序的流程、调用等。

楼主:
1.1 循环控制

在上一课中我们使用STC软件自动生成了一个延时1秒的函数,如果以后需要延时2秒、延时半秒呢,要是每次都生成一个这个的函数,那将不可想象。
幸好有一个巧妙的办法:函数调用。
如果我们有一个延时1ms的函数,执行1000次不就是1秒了么,执行500次不就是半秒?多么机智的想法。

调用一个函数两次,我们可以写两行,调用三次,可以写三行,那调用1000次呢……
幸好有“while”。在我们的主函数中,所有的程序都在一个无限循环的while(1)里,其实它循环的次数是可以控制的。

知识点(15) while(?)循环
while(?){} 当?的值是“真”的,括号里的程序会一直执行;当?的值是“假”的,括号里的程序程序不再执行。
什么是真?大于0的数都是真的,1是真,1000也是真。什么是假?0就是假。
如果我们想要循环1000次,可以while(1000),循环一次,变成while(999)……到最后,变成while(0),自然循环就停止了。

知识点(16) unsigned int n; 变量定义
想要一个数从1000减到0,就先要定义这个数。
unsigned int   定义变量的关键字,意思是定义一个数,范围是0到65535。
unsigned int n;定义了n这个数。n只是一个名字,你也可以写成abc等都可以。

知识点(17) 1000次循环的程序实例
n=1000;
while(n)
{
    //被循环的程序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把前面所讲的组合起来,自己写一个函数吧!

知识点(18) 定义延时n毫秒函数实例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括号里面有值代表有参数的函数,在调用这个函数时,可以顺便写n的大小。
{
    while(n)           //注意什么地方有分号,什么地方没分号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知识点(19) 调用带参数的函数
delay_n_ms(1000);    //在调用时,1000这个值就传递给了n

有了能随意控制延时时间的函数,就能让彩灯变化更加灵活,写一个每种色彩亮0.1秒,白色亮1秒的程序吧!
是不是绚丽多了?你还能想到别的变化组合吗?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while(1)
        {
                LED_R=1;
                LED_G=0;
                LED_B=0;
                delay_n_ms(100);//红色亮0.1秒

                LED_R=1;
                LED_G=1;
                LED_B=0;
                delay_n_ms(100);//黄色亮0.1秒

                LED_R=0;
                LED_G=1;
                LED_B=0;
                delay_n_ms(100);//绿色亮0.1秒

                LED_R=0;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100);//青色亮0.1秒

                LED_R=0;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100);//蓝色亮0.1秒

                LED_R=1;
                LED_G=0;
                LED_B=1;
                delay_n_ms(100);//紫色亮0.1秒

                LED_R=1;
                LED_G=1;
                LED_B=1;
                delay_n_ms(1000);//白色亮1.0秒
        }

}

楼主:
1.2 按键输入

单片机的三要素是什么?我认为是输入、处理、输出。上一节已经学了简单的处理和输出,这一节再学一下输入你就可以毕业啦 ≧▽≦

单片机最普遍的输入就是按键。

知识点(20) 按键的工作原理:
单片机引脚设置为高电平,通过按键接到地。
按键没有按下:单片机引脚还是高电平;
按键被按下:单片机引脚接地,变成低电平。程序读一下引脚电平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按下。

知识点(21) 为什么通常按键接地
单片机的引脚在默认模式下,引脚内部是串联一个电阻接到正极的,当你的按键导通时,电流很小,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单片机的低电平是没有串联电阻的,如果你用按键连到正极,相当于将正反短路,可能会损坏引脚。

程序如何读引脚的状态?同样,要想先读引脚,也要先定义才能用,在我们焊接的电路中,一个按键接在P3.0引脚上:
sbit Key1=P3^0;
定义之后,不进可以控制,还可以读。

知识点(22) if判断语句
if(?){ 1 } 如果?是真的,执行括号1里面的程序
else{ 2 } 否则就执行2里面的程序

单片机有哪些语句?循环和判断,无非就这两种,所有复杂的程序都是这两个组合起来的。

现在你已经都学了,是不是感觉单片机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知识点(23) =和==
等于 和 是否等于。
单片机语言中,有两种等于号,这点务必分清。
n=1000; n等于1000,是向n写入1000
n==1000; n是否等于1000?是对n进行判断。

知识点(24) 判断引脚状态的程序实例
if(Key1==0)  //如果按键按下,引脚读到低电平
{
    LED_R=1;
    LED_G=0;
    LED_B=0;  //亮红灯
}
else
{
    LED_R=0;
    LED_G=1;
    LED_B=0;  //否则亮绿灯
}

赶快写程序试一下吧。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sbit Key1=P3^0;//定义按键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while(1)
        {

                if(Key1==0)  //如果按键按下,引脚读到低电平
                {
                                LED_R=1;
                                LED_G=0;
                                LED_B=0;  //亮红灯
                }
                else
                {
                                LED_R=0;
                                LED_G=1;
                                LED_B=0;  //否则亮绿灯
                }

                delay_n_ms(100);//延时0.1秒 程序每秒检测10次按键

        }

}

楼主:
1.3 多种模式切换

前面学习的按键检测只能简单的切换两种状态,如果想要通过按键改变七种色彩该怎么做呢?

通常一般的单片机教材在讲按键检测时,都会教你用delay延时等待按键弹起、等待按键稳定……我不会这样给你讲。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导师在喝酒时都会大骂教材中的各种错误,“等待按键弹起?按键坏了弹不起来怎么办?程序死机??!”
而在我看来,教材中的各种错误,影响远不止这么点。很多学生学了delay检测按键,一辈子都只会用delay,容易养成错误的程序思维,走向歧途,缺乏对单片机的“时间片”的概念,日后难以写出复杂、实时性的程序。所以,我要在一开始,就把“时间片”的概念深印在你心中。

知识点(25) 单片机的运行与“时间片”
首先要知道,单片机能干什么?我们的电脑CPU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速度超快的单片机,它能一边挂QQ、一边看网页、一边打游戏,它是不是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任务?NO,事实上,单片机同一时间,只能做一件事,CPU只是聪明的划分出了很多很小的“时间片”,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只执行QQ,另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只执行游戏,一秒钟内“时间片”切换几十次,看起来就像是同时在做多种事了。这种方式是单片机最正确的处理方式,以后在考虑程序时,先从时间片角度出发!

我们现在的任务很简单,检测按键,然后改变颜色,现在还用不到时间片这么高大上的东西,但对检测周期还要有一个概念:人类按一次按键大概需要0.3秒,我们大概每0.15秒检测一下按键就能满足需要。

知识点(26) 如何区分多种状态
我们的七色光芒有七种颜色,如果算上熄灭,至少有8种状态,怎么用程序对应8种状态呢?
你需要先定义一个数据:比如mode;如果mode等于0,代表熄灭,mode等于1,代表红色……mode不同的值就能代表不同状态。

知识点(27) 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数据的关键字,代表定义一个大小是0~255的数。255种模式,够用了吧。

知识点(28) 全局变量
我们定义的mode在整个程序中都会用到,所以需要定义在程序开头,它就叫做全局变量。
定义在程序开头的变量默认都是0。

想到怎么做了吗?我们每检测一次按键,就改变一下mode的值,指示颜色改变了,再用if判断不同的值显示不同颜色不就可以了么?
本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了,更多精彩下一课再见
#include<reg51.h>

sbit LED_R=P3^4;//定义红灯
sbit LED_G=P3^3;//定义绿灯
sbit LED_B=P3^2;//定义蓝灯

sbit Key1=P3^0;//定义按键

unsigned char mode; //定义一个数据,指示不同状态。定义后mode的值是0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_n_ms(unsigned int n) //自己定义的延时n毫秒函数
{
        while(n)
        {
                Delay1ms();
                n=n-1;//每循环一次n减小1
        }
}

main()
{

        while(1)
        {

                if(Key1==0)  //如果按键按下,引脚读到低电平
                {
                        mode=mode+1;  //每按一次按键,颜色模式改变
                        if(mode>7)
                        {
                                mode=0;     //七种颜色切换完,回到0重新开始
                        }
                }

                if(mode==0)                //模式0,熄灭
                {
                                LED_R=0;
                                LED_G=0;
                                LED_B=0;
                }             //没有else可以不写

                if(mode==1)  //模式1,红色
                {
                                LED_R=1;
                                LED_G=0;
                                LED_B=0;
                }

                if(mode==2)  //模式2,黄色
                {
                                LED_R=1;
                                LED_G=1;
                                LED_B=0;
                }

                if(mode==3)  //模式3,绿色
                {
                                LED_R=0;
                                LED_G=1;
                                LED_B=0;
                }

                if(mode==4)  //模式4,青色
                {
                                LED_R=0;
                                LED_G=1;
                                LED_B=1;
                }

                if(mode==5)  //模式5,蓝色
                {
                                LED_R=0;
                                LED_G=0;
                                LED_B=1;
                }

                if(mode==6)  //模式6,紫色
                {
                                LED_R=1;
                                LED_G=0;
                                LED_B=1;
                }

                if(mode==7)  //模式7,白色
                {
                                LED_R=1;
                                LED_G=1;
                                LED_B=1;
                }

                delay_n_ms(150);//程序每0.15秒检测一次按键

        }

}

网友(2018-07-30):
楼主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这句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8-06-23):
向楼主致敬,学单片机编程

网友:
顶一个,争取学会单片机。

网友:
延伸的学习情况 都帮初学者考虑了 真的是太nice了

网友(2018-05-21):
这次系统的学习

网友(2018-02-27):
没学过编程感觉云里雾里的。感谢楼主,细致的讲解。

网友(2016-09-06):
我是沙发不?第一次沙发 爽啊哈哈。

网友:
板凳站位~~

网友:
坐地板听课

网友:
第一次这么考前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出套件!!!!!!!
可以有多个版本供大伙选择!!!!

网友B:
支持萝莉老大,萝莉做东西想的就是十分周到 支持 支持强烈支持 老大下次做简易遥控器的时候 能加进去遥控或接受能检测动力电池电压 低压报警的功能吗?希望做进去并教给我们源码 谢谢

网友:
板凳站位,
板凳站位

网友:
学习一下,出个套装,大家买着方便

网友:
支持老大,我都保存好了,以后答应出来方便翻阅。

网友:
好,这样更一步一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烈建议楼主出套件!!!!!!!
可以有多个版本供大伙选择!!!!

多个版本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萝莉老大,萝莉做东西想的就是十分周到 支持 支持强烈支持 老大下次做简易遥控器的时候 能加进去遥控或 ...

简易控是单向的,没有回传

网友:
大哥想得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版本指什么

比如:
1、洞洞板,控与接收机所有散件,模友自己安装焊接刷程序
2、Pcb板,控与接收机所有散件,模友自己安装焊接刷程序
3、焊接好控与接收机,已刷好程序
6、焊接好控,带外壳,焊接好接收机,已刷好程序

还可以8通,或者12通可以组合

个人不成熟想法,供参考

网友C:
我用三代遥控器玩飞机,时刻注意低头看回传的动力电池电压,有时回头在找飞机都看不见了!希望萝丽老大赶紧更新回传低压报警!

网友:
支持楼主的好想法,向初学者传播知识。更容易接受。

网友:
支持萝丽,出精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易控是单向的,没有回传

可否在接收机上直接加蜂鸣器实现动力电池低压报警和寻机报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三代遥控器玩飞机,时刻注意低头看回传的动力电池电压,有时回头在找飞机都看不见了!希望萝丽老大赶紧 ...

买个BB响搞定

网友:
期待无刷电调 是不是要推迟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学的越多,做出来的东西越炫酷

网友:
支持,更适合大家从0学起!

网友:
感谢于萝丽的奉献

网友:
支持老大,我的四轴正想装一下B。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BB响搞定

bb响是可以 不过有些室内小飞机 小四轴bb响就不合适了

网友:
装逼利器好

网友:
课程怎么改都可以,只要跟楼主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1.1 循环控制

谢谢老大解惑  将一个函数封装到另外一个函数再到主函数直接调用很巧妙  扩宽了思路也让程序更清晰  更好理解   另外有个小提议现在第一个小项目能不能进一步完善做成人机交互式
加个按键  控制灯的亮亮灭  这样可以扩展成小台灯什么的  按一下关  再按一下开  等等多种用途

网友:
楼主写的很简洁明了,结构很清晰,这样写法很容易明白,写出的C易懂

网友:
看了大哥的这一帖, 长了点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 循环控制

按  程序搭了电路    然后做了实验  很好玩
我用STC15W204S加个3色的RGB灯珠
   刚开始 延时0.1感觉太快了延时改0,3加个柔光片看起来比较舒服
坐等更新

网友:
闲麻烦LED没加限流电阻用IO直驱  不知道能亮多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老大解惑  将一个函数封装到另外一个函数再到主函数直接调用很巧妙  扩宽了思路也让程序更清晰  更好 ...

是的以后会学习按键程序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慢慢会搞懂的,给自己加油。

网友F:
建议楼主七彩灯用遥控器控制也加上,两种控制同步进行讲解,方便用在模型上的童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七彩灯用遥控器控制也加上,两种控制同步进行讲解,方便用在模型上的童鞋。 ...

这个在以后讲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 按键输入

单片机的三要素是什么?我认为是输入、处理、输出。上一节已经学了简单的处理和输出,这一节 ...

中秋节快乐
老大又更新了我都等不急了马上做作业
我还有个想法  很多童鞋碰到接收机做好了某个通道没法控制   示波器太贵也没必要  但是
利用普通设备又没法检测到底是什么问题  可以开发一个专门检测通道是否有输出的设备
利用外部中断测量脉宽的办法再结合串口住手把数据发送到PC然后判断接收机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1.2 按键输入

单片机的三要素是什么?我认为是输入、处理、输出。上一节已经学了简单的处理和输出,这一节 ...

请教萝莉大神 实验报告 上面的程序只能Key1按下的时候执行
else里面的程序松手之后又跳回if
该怎么做才能按一按下按键松手之后单片机执行
else
里面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秋节快乐
老大又更新了我都等不急了马上做作业
我还有个想法  很多童鞋碰到接收机做好了某个通道没法控 ...

原来的万能仪表有测量脉宽的功能。其实插上舵机就知道有没有输出了。你说的按键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的万能仪表有测量脉宽的功能。其实插上舵机就知道有没有输出了。你说的按键什么意思没看懂

简单点解释就是一键多功能
程序初始默认灯全灭  按第一次红灯亮
再按一次  黄灯亮红灯灭  再按一次黄灯灭禄灯亮
我尝试着修改了程序
if(kely1==1)检测到按键按下
delay  ms(20);延时消抖
while(!kely);等待按键松开
然后i=i++;
用if判断i的值
if(i==1)
led1=1;开红灯
if(i==2)
led1=0关红灯
led2=1开黄灯
大概思路就是这样可是程序调不通
请教大神我的编程思路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万能仪表有测量脉宽的功能。其实插上舵机就知道有没有输出了。你说的按键什么意思没看懂

其实也就是借用串口助手  节省一个lcd
硬件开销就少很多电路也更简洁用8脚的ic接电脑就可以实现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点解释就是一键多功能
程序初始默认灯全灭  按第一次红灯亮
再按一次  黄灯亮红灯灭  再按一次黄灯灭 ...

正好,你想的也是我刚讲的

网友G:
请问
unsigned char mode; //定义一个数据,指示不同状态

这个MODE是不是自动从0开始赋值,要不程序如何知道从哪个开始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
unsigned char mode; //定义一个数据,指示不同状态

你可以在程序开头  mode=0;
用程序mode决定开始的值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还没有做实验不好下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1.3 多种模式切换

谢谢楼主解惑  还有新型的按键检测思路的确不错  让我茅塞顿开  我的单片机没接按键我是用面板板加杜邦线 做的实验时每次用导线去碰GND   我先做实验看看0.15秒的延时够不够不够我自己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
unsigned char mode; //定义一个数据,指示不同状态

是的,这个多亏你提醒,会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顶一个,萝丽的教学方式非常适合我这零基础的,简单易懂,不像书上那样拐弯抹角。希望萝丽代码多点注译。

恩,基本上都注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基本上都注释了

楼主现在彩灯基本上都玩透了要不接下来教我们  硬件PWM和软件  PWM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名词  感兴趣的人非常多  现在15w104内部除了中断和定时器  就没啥可以学的了  下期的课程我个人建议用 STC15w408AS这个片子来开展便宜内部功能也足够丰富  基本新型51的内部资源它都有选DIP28的版本IO也多方便扩展其它功能 能玩好久不用晶振用面包板做实验电路特别方便电路越简单做测试效率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