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穿越,重改。

楼主(2016-09-06):
配置!!!
电池有格式2200 老虎2200 格式有点怀孕。。。
不知名的电机1806 kv2400 好像是什么Tm
好淫白金10a电调
apm2.6 花20几块买了个外置罗盘,很不错!!
250玻纤鸡架

东西都是去年的。公司配的

楼主:
今天都调的差不多了。控用的是华科儿一个什么乱七八糟,好像是固定翼专用的,不好使,破的不行

楼主:
电机的孔都差不多滑丝了,我灵机一动买了长一点的螺丝,保佑我,明天可以固定好。浆明天也到,下午试飞

楼主:
没飞过穿越机,也没有fpv 设备。求问穿越机和450相比飞的时候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A:
公司还配飞机  ,这么好

网友A:
没图传,就当一般四轴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还配飞机,这么好

科教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传,就当一般四轴飞吧

这玩意我觉得太小了,飞高了直接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网友:
低空悬停,对头,航线,练手不错

网友B:
又见APM玩穿越,电梯会不会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见APM玩穿越,电梯会不会小了点?

都是以前的,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眼熟

网友D:
这个小计机器玩玩还是不错的!

280上APM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创意。

这是什么创意啊

网友F:
这样装穿越,貌似有点笨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装穿越,貌似有点笨重啊!

可能吧

网友:
神皿再现

网友:
好大,,,,,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的孔都差不多滑丝了,我灵机一动买了长一点的螺丝,保佑我,明天可以固定好。浆明天也到,下午试飞

螺丝长会顶坏线圈吧?

楼主:
飞了,具抖真的抖得我都不认识了!!!!

网友:
APM  要飞acro mode
用stabilize mode 花再多时间练习都是白费
这飞控主要用于航拍 续航用的 pid 设计和 各种flight 差不少

楼主(2016-11-22):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计机器玩玩还是不错的!

280上APM更合适。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