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自动开伞功能

楼主(2016-09-06):
请问各位模友pix能否实现故障自动开伞功能 ?比如GPS故障或者高度保护开伞?

网友A:
应该可以,可以通过单片机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是没听说有人试过,你可以看看官网的介绍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chut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的,只是没听说有人试过,你可以看看官网的介绍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parachute.html ...

看来目前这个功能只能用在直升机...不过直升机要降落伞有毛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可以通过单片机

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么

网友:
成品伞,有开伞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