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I2C错误

楼主(2016-09-06):
MWC飞控I2C错误很多,而且一直变,从负的变到正的,GY-86的各项参数也没变化,求解决

网友A:
焊接有问题吗
软件开启GY-86吗
最后就模块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有问题吗
软件开启GY-86吗
最后就模块有问题吧

焊接没问题的啊,GY-86也没问题的,GPS单独用CH340连电脑都可以的啊,光烧录不带GPS的程序,然后将导航版电源断开不用GPS就可以,稳稳的,现在就是加GPS及导航版后I2C错误超多,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的啊,GY-86也没问题的,GPS单独用CH340连电脑都可以的啊,光烧录不带GPS的程序,然后将导航版 ...

GPS程序配置有问题吗?

楼主:
也没问题啊,估计是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