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给看看AT9这样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2016-09-07):
组装了su-27板机,配合AT9控制器,调试后操作功能如图所示,初入模坛很多不懂,请教一下高手给看看这样的设置对不对。谢谢帮助!

网友:
三通道是这样的

网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
不过最好你按大多数人的习惯
你现在这样,升降舵搞反了。大多数人的话。遥控按下,飞机是抬头的

网友:
根据个人习惯吧   但还是 建议  拉舵升

网友:
真飞机都是拉杆爬升

网友:
升降反了的

楼主:
感谢楼上诸位老师的指点,我按照大家说的意见已经把升降摇杆调正过去了,现在是上推下降,下拉上升。

由于原来AT9就是左手油门。我也不会变更装配右手油门,所以还要请教大家,AT9的左右手油门怎样进行变更。

再有油门摇杆除了控制油门以外,左右动作有没有什么控制功能?就是闲置了吗?

网友:
为什么不加上个方向通道,板机用副翼和升降转向更好用吗,我刚入坑固定翼不太懂

网友:
升降反了

网友:
就此飘过。

楼主:
这两种设置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一个是左摇杆单纯油门;另一个是左摇杆油门加左右舵,右摇杆单纯升降。
对于固定翼到底哪种是正确的?

网友(2017-01-04):
没有所谓反不反正不正确,自己觉得哪种方式舒服就怎么来

网友:
我就是这样,像美国手但又不是美国手,因为我升降和美国手是反的

网友:
楼主真有心人啊,用CAD画出来,不容易啊。苏27板机,是要混控的,你注意在遥控器里设置混控。副翼和升降混控。光看遥控器没有用。我是美国手的也就是左手油门。正常的飞机布局因该是:
1通道(也就是右手左右方向)控制副翼
2通道(也就是右手上下方向)控制水平尾翼
3通道(也就是左手上下方向)控制油门
4通道(也就是左手左右方向)控制垂直尾翼

苏27只有副翼和水平尾翼,没有垂直尾翼,所以4通道没有用,就让它空着。
苏27正常状态因该是:右手打左向,飞机的副翼和水平尾翼左边翘起,右边垂下,此时飞机左转
                                  右手打右向,飞机的副翼和水平尾翼右边翘起,左边垂下,此时飞机右转
                                  右手打下向,飞机的副翼和水平尾翼全部翘起,飞机向上爬升
                                  右手打上向,飞机的副翼和水平尾翼全部垂下,飞机向下俯冲
                                  左手控制油门。。。这就不解释了。但是要注意一点AT9这货油门是反的要在通道设置里面设置3通道反向。

网友:
还是随主流好,便于后期交流。油门:向上推杆增加,往下拉杆减小;升降:往下拉杆飞机爬高,向上推杆飞机下降。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一个人座在跳跳板的正中间,面对的方向就是机头方向,想让前端抬高人体就要后倾(拉杆);想让前端降低人体就要前倾(推杆)

网友(2017-06-08):
这个作为参考,自己调吧,最好别自己研究!AT9要换日本手的话在设置里设置一下,然后拆开遥控器调换一个件就行了!

网友:
升降舵反了

网友:
我就是乐迪AT9S玩苏-27的,设置非常简单的。遥控器设置是1. 机型选择选择固定翼 2. 舵机相位油门设置反向 3. 高级菜单升降副翼混控打开,具体比例根据自己需求调节。接收机接法: 1通道副翼 2通道升降 3通道油门 1通道和2通道混控的 4通道不用接。

网友:
su27 一般是不开方向舵的,是用副翼转弯的!正常的美国手是左手上下油门,左右方向,右手上下是降升,左右副翼!苏27只用左手的油门和右手的升降方向三个通道!

网友:
升高和下降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