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450飞了,求大神指点小四轴配置

楼主(2016-09-07):
如题,想再配个小四轴玩玩,机架大致选F330/300,大了真心不方便,还剩个M8N GPS,希望能用上(还想配回APM),不想玩穿越,求大神指点下动力配置,谢谢了。

网友A:
朗宇2216 800KV左右的。电调就20A吧。我一直用好赢。你也用个乐天好了。。电池5200 4S 20c就好。飞15分钟应该没问题。
机架推荐TBS。。买山寨的可以了。好点就碳纤。便宜的玻纤也可以。想做视频就上个云台。买个二轴云台架装32位strom bgc效果还可以。相机的话有钱的就GOPRO。没钱就山狗。。

网友:
TBS discovery PRO感觉好很多。比普通蝗虫漂亮。空间也比较大。比一般的正X450要舒服。X450的话。要感觉头尾有点困难。但是这个就很容易辨认

网友:
啊?抱歉。。你说的是300到330啊。我看错了
那么就朗宇2212吧。。电调还是乐天20A

网友:
桨的话就用尼龙混碳桨可以了。杀伤力小点。质量也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 800KV左右的。电调就20A吧。我一直用好赢。你也用个乐天好了。。电池5200 4S 20c就好。飞15分钟应 ...

2216 800KV? 那用什么桨呢?330的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宇2216 800KV左右的。电调就20A吧。我一直用好赢。你也用个乐天好了。。电池5200 4S 20c就好。飞15分钟应 ...

还有重要的一点,新手用,要实用点便宜点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16 800KV? 那用什么桨呢?330的机哦

那就1400吧
重点是便宜是吧?新西达2212 1400KV 8寸桨。
便宜的话。自己做个小Y3机架。。就可以。最便宜的了
我之前做过。。
但是。我是过来人。不推荐你这么干。不然以后你会发现现在的选择是错误的。
真的。买好点的。以后不会后悔。也不会担心。之前买的垃圾东西要怎么处理。而且还很浪费钱。其实买垃圾回来并不能省钱。
相信我。不骗你

推荐你Y3。省一个电机一个电调

网友:
我郁闷了
现在才注意到。你标题是450
内容是300-330
耍人的节奏啊?

网友:
我以前做的y3,新西达2212 1400,入门固定翼上拆下来的电机,电调也是好赢40a的天行者,apm2.8,6mgps,2200两个并联,从固定翼过度的时候做的,机甲是自己用杉木板衫木条螺丝拧上去的,舵机也是以前固定翼用的9g银燕,飞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嫌弃他丑,后来改用黑羊探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1400吧
重点是便宜是吧?新西达2212 1400KV 8寸桨。
便宜的话。自己做个小Y3机架。。就可以。最便宜 ...

谢谢高人了。F330机架 + 朗宇/银燕2212kv1400 + 8寸桨 + 乐天亚太20A + APM2.8 M8N GPS + 格氏2200MAH,这样你看可行吗?      还想问小低级的问题啊不好意思,就F330机架能配上朗宇R2205KV2300的电机吗?或者是换300轴距的机架也好,不玩穿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高人了。F330机架 + 朗宇/银燕2212kv1400 + 8寸桨 + 乐天亚太20A + APM2.8 M8N GPS + 格氏2200MAH,这 ...

飞是能飞,但是效率跟续航考虑的话,还是2212吧,kv太高了再说你电池应该上大点的,你这个配置最多6分钟就得下来,不然没电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人了。F330机架 + 朗宇/银燕2212kv1400 + 8寸桨 + 乐天亚太20A + APM2.8 M8N GPS + 格氏2200MAH,这 ...

打算上云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高人了。F330机架 + 朗宇/银燕2212kv1400 + 8寸桨 + 乐天亚太20A + APM2.8 M8N GPS + 格氏2200MAH,这 ...

忘记说了。我不高。别叫我高人。我才1米78

网友:
桨的话就用尼龙混碳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是能飞,但是效率跟续航考虑的话,还是2212吧,kv太高了再说你电池应该上大点的,你这个配置最多6分钟 ...

嗯,太感谢了,我差点就上kv2300电机的了。如果我就要F330(300也行)机架,有没续航能上12~15分钟的配置呢?要不能有10分钟也行了,要是6~7分的就没意思了。  不上云台。这回叫兄弟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太感谢了,我差点就上kv2300电机的了。如果我就要F330(300也行)机架,有没续航能上12~15分钟的配置 ...

你看下。能不能用上3S 5200电池
不要4s 太重了
上3S就行。
对了
提醒你一下
多轴不要用固定翼的那种桨夹电机。要用加螺纹轴的那种可以装自锁桨的那种电机。
固定翼那种做多轴很容易事故的

网友:
或者两个2200并联。。我有一个F450就是两个2200并联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能不能用上3S 5200电池
不要4s 太重了
上3S就行。

我有个3S的5200酷点的,450丢了正在退货呢,好多人都说最好不用这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是能飞,但是效率跟续航考虑的话,还是2212吧,kv太高了再说你电池应该上大点的,你这个配置最多6分钟 ...

F330+朗宇2208kv1260+乐天20A+8040桨APM2.8+.GPS+3S2200电池,你看如何?有人给我建议这个电机,说效率高点,我也不懂看力效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F330+朗宇2208kv1260+乐天20A+8040桨APM2.8+.GPS+3S2200电池,你看如何?有人给我建议这个电机,说效率 ...

2208 应该也可以。。
最好不要酷点。。达普比较好。。买20C的 。续航可以长两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