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3.2.1为什么认不上我的gps,3.1.5却正常?

楼主(2016-09-07):
apm2.8之前刷的3.1.5一切正常,昨天刷了最新版的3.2.1的固件,结果地面站显示没有gps。拿到室外gps永远是0,刷回3.1.5正常。刷了车的固件,再刷3.2.1.还是显示没有gps。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新版本的固件通讯方式改变了吗?两个版本和gps通讯的波特率不同么?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情况现在也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变更了,apm最高支持到3.2.1吗,好像是3.1.5最稳定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版本可能不支持

网友B:
检查一下GPS的波特率和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情况现在也没解决

最后经过反复试验,还是我自己解决了。我猜可能是这样的,3、1、5以前的版本是和gps挨个匹配波特率,所以你的gps不管波特率是多少都能连上。所以你3.1.5版本之前,和gps链接的数据线只接一根接收的信号线也可以正常工作。而3.2.1是通过apm把gps写成38400刷新率5hz,然后再和gps连接。所以两根数据线都要用到,而且gps要能够被apm改写波特率才行。为了验证,我用车上的很老的gps,连接3.1.5是正常的,但是3.2.1不行,可能就是gps波特率是9600而且无法修改。而我之前飞机上的gps为什么在3.1.5下正常,3.2.1下不行,是因为其中一根gps接收的数据线不通,但是3.1.5下并不影响通讯,因为3.1.5只从gps接收信号。但是由于波特率的原因,3.2.1下就不行了。重新连好线,上机之后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GPS的波特率和速率.

问题解决了。另外问一下刷新率是不是越高越好?我用工具改成10hz了,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的GPS不适合某个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