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打造 X8 单层上下浆测试 上层或下层电机或浆全坏都不怕

楼主(2016-09-07):
材料机架制作装机直接来图
最后三张图纸

纸箱剪裁测试

材料切好制作装机

这螺丝特别不好上,但为的是简洁一点

电调电源线换好粗线直接塞进去

信号线穿线

初步完成的样子

断断续续几个月已经装好一段时间了今天才测试正面图

脚架还是得换因为没有用过所以试一下

展开的样子

X8单层上浆1355悬停测试  26650自己组装的电池 标的是5000毫安

下来后的电压24.49v

悬停电流22.47A   最低电压21.53

山狗直接贴尾巴上测试了

X8单层上浆1355起飞加大点油门测试

下来后电压23.49v

最底电压19.11v 最大电流32.58A

单层上浆1345起飞测试 山狗贴在尾巴上,可能看起来有点别扭

下来后电压22.84

最底电压19.11v  最大电流32.58A

X8单层下浆1355起飞测试 由于重新买的浆也装不上所以把买错不能用的快拆浆坐加工成垫片,现成的螺丝左右切断现场装浆

来张悬停照片

下来后电压21.95v

最底电压18.81v 最大电流32.58A 功率大约600w

X8上下浆悬停测试 取下6s 26650电池

拆开临时用电泡棉

测试下来还没有计算它的实际容量

换上买了两年也没有飞几次怀孕的电池电压25.14v

前几天带洛铁用过放了,拆了检查后底电流充电还可以用

装好上面的浆

悬停下来的电压24.85v

最底电压24.14v   最大悬停电流23.19A

不记教训最后下降之前悬停切自稳油门最大油门也没有用直接落下炸鸡,坏了三浆,定位螺丝炸开一颗问题不大,机臂只是螺丝扭紧没有固定所以不容易炸坏

一轴坏两浆 估计先着地

来个底朝天脚架没坏还是得换大机X8的那种要好些啊而且这个还不好看

下来后电压23.6v

最底电压22.48v  最大电流37.94A

看视频刷就掉下来了

楼主:
空机2.3kg  带26650电池2.95kg  带10000毫安电池3.5kg

楼主:
视频看不到直接打开试一下http://i.youku.com/i/UMTM1Njk5NTc2/playlists

网友:
电池包的真丑,跟鸡架挺配的

网友A:
动手能力好强    问一下矩形八面碳管在哪买的  应该如何搜关键字 ?

网友B:
弄过H4很长时间了,感觉震动基本无解,哪怕是DJI的动力设备,自己玩玩可以,拍作品还是算了,基本放弃自己DIY了,不过支持折腾,机架可以设计的漂亮点,不推荐X8架构,效率低,动力套装高档的话,配上8系GPS,4轴基本上不会炸鸡,风险很低很低了

网友:
内六角扳手长了可以锯短一点就可以在机臂里扭螺丝了

网友:
论坛服务区太烂了,慢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好强    问一下矩形八面碳管在哪买的  应该如何搜关键字 ?

3K 碳纤维方管 碳管 碳纤管 25*38*1.5*400 20*30*1.5*4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过H4很长时间了,感觉震动基本无解,哪怕是DJI的动力设备,自己玩玩可以,拍作品还是算了,基本放弃自己D ...

震动比之前大X8对比感觉好多了,最后测试下层有一浆螺丝扭不紧 震动明显大了,买这电机是看到有大婶可以长时航行效率高   测试结果单层上浆  单层下浆或双层浆功率都在600w左右相差不大  短时大油门在850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过H4很长时间了,感觉震动基本无解,哪怕是DJI的动力设备,自己玩玩可以,拍作品还是算了,基本放弃自己D ...

X8真正调好还是很稳的,但是续航时间就大大简短了!!
效率并不高的!!

网友:
这制图水平也太差了一些。

网友(2017-05-25):
学习了,不错的帖子,支持

网友:
没看懂。。。不停的悬停下来电压是什么意思  比较关心的续航只字未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