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有刷电机区别——X-TEAM无刷电机

楼主(2016-09-07):
      和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利用电驱绕组旋转换向不同,无刷电机是利用电子换向并磁钢旋转的电机。普通的直流电机是利用碳刷进行换向的,碳刷换向存在很大的缺点:1、机械换向产生的火花引起换向器和电刷摩擦、电磁干扰、噪声大、寿命短;2、结构复杂、可靠性差、故障多,需要经常维护;3、由于换向器存在,限制了转子惯量的进一步下降,影响了动态性能。
      而无刷直流电机的命名就说明了电机的特性:在电机性能上和直流电机性能相近,同时电机没有碳刷。无刷电机是通过电子换向达到电机连续运转目的的。
       无刷电机的换向模式分为方波和正弦波驱动,就其位置传感器和控制电路来说,方波驱动相对简单、价廉而得到广泛利用。目前,绝大多数无刷电机采用方波驱动,目前市场上的模型电机全部是方波驱动。

无刷电机的技术优势:
1、 良好的可控性、宽调速范围。
2、较高的可靠性、工作寿命长、无需经常维护。
3、功率因数高、工作效率高、功率密度大。
同样的,无刷直流电机也存在一定的技术劣势
1、 需要电子控制器才能工作,增加了技术复杂性和成本、降低了可靠性。
2、转子永磁材料限制了电机使用环境,不适用于高温环境。
3、有明显的转矩波动,限制了电机在高性能伺服系统、低速度纹波系统的应用。
举例说明:

x-team3508款电机

X-TEAM  XTO3508多轴电机
400KV重量为85g、电压为22.2v、适用螺旋桨尺寸为14*47、电流为14A、功率为310W、推力为1705g、适用锂电节数:6S

网友A:
还有一种无刷电机,是用霍尔元件检测换向的,如电脑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无刷电机,是用霍尔元件检测换向的,如电脑风扇

哦哦,晓得了,谢谢

网友(2016-10-09):
再次学习加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