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EAM小知识:固定翼航模如何选择无刷电动机

楼主(2016-09-07):
      航模无刷电机不是按功率,而是按KV值,直升机用的无刷电机一般KV值为3200~4500;固定翼航模一般选择KV值在1500以内的电机。
     可以根据阻力系数和设计飞行速度计算阻力范围,然后确定螺旋桨尺寸和桨距,然后确定转速和扭矩,最后确定发动机功率
     举例说明:

X-TEAM外转无刷电机XTO-3520

X-TEAM外转无刷电机XTO-3520
重量为172g,kv值为400时可配置14、16、18寸桨。
14寸桨电流在9A为例,功率为166W,推力为1270g。

网友: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标题;2、问题尽量描述清楚,分析飞控等最好上传飞行数据,不要简单一句话了事,语焉不详,这样对老师也不尊重;3、帖子内尽量配上硬件设备照片或软件使用过程的截图,有必要的录制视频发上来;4、老师回答问题以后,如果答案正确,请帮助点击相关楼层“设为最佳”的绿色按钮,确定最佳答案,以便遇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参考,同时系统会对最佳答案的老师进行奖励;

网友A:
这个电机不算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不算太好。

呃,大神,当我面说出了好吗?好不好试过才知道啊。

网友:
呵呵,也是啊。说不定用起来还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