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是什么,有没有比较专业的说法?

楼主(2016-09-07):
百度上对于穿越机的描绘还不如穿越小说多,我大概知道穿越机的含义,但不知道那种很专业的说法,有懂得人请说说看。

网友:
我个人认为,穿越机不是以大小轴距来区分,还有用精灵玩穿越呢,穿越的字面意思就是穿过越过障碍物,应该是只要以穿越狭小空间障碍物为目的的飞行都是穿越,同时由于穿越机的特质,小巧高速的特点,既可以做特技也可以竞速,综合来讲就是融合了穿越、特技、竞速为飞行目的的飞行器都可以叫穿越机。

网友:
赞同楼上,固定翼玩穿越的也大有人在嘛

网友:
穿越机个人认为有几个特点:
1.足够强壮(抗摔)
2.动力充足(最大电流大)
3.灵巧(体积小,灵魂)
4.适应性强(各种环境下都可以玩)

网友:
小巧,速度

网友:
现在穿越机比赛,统一无人机比赛

网友:
1、FPV,必须的,带图传,还要有视频眼镜。
2、飞行稳定,飞控强大好。

网友A:
这里不是度娘。

网友B:
穿越机是国内说法,老外叫drone racing,fpv raving或quad racing  就是第一人称竞速机,竞速无人机。

网友B:
精髓乐趣在于第一人称灵活高机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不是度娘。

你去度娘里搜一搜穿越机定义啊,搞得度娘能搜的到一样,我在问知道的大神,又没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是国内说法,老外叫drone racing,fpv raving或quad racing  就是第一人称竞速机,竞速无人机。

穿越机——FPV第一人称视角四轴飞行器的中文名,FPV,全名为「First Person View」,意为第一人称视角,而一般泛指的FPV就是以第一人视角飞行的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髓乐趣在于第一人称灵活高机动性

第一视角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够冲的。。。。。。。

呵呵,彼此彼此

网友:
准确地说应该是FPV竞速无人机。

网友:
赞同二楼的说法!

网友:
竞速机更妥帖一些,穿越机是通俗的说法,因为喜欢穿来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