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rs 固件的数传带宽是多少?

楼主(2016-09-07):
openlrs接收机,发射机用数传的带宽。

查到x8r的接收机数传带宽是1200bps,不知道openlrs 的双向数传的带宽是多少。谁能说下?

楼主:
这得赚了多少牛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赚了多少牛币了。

没赚多少

网友:
还真不知道,估计不是很宽

网友A:
4800 9600 19200 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00 9600 19200 可调

好的。那么请问,mavlink(APM)协议,最低的通讯速率是多少呢?一般情况,用的数传速率都设置为57600的波特率。19200够吗?

楼主:
好了。还是我自己找到了。

看来是完全能满足的。

Performance
This protocol was totally geared towards two properties: Transmission speed and safety. It allows to check the message content, it also allows to detect lost messages but still only needs six bytes overhead for each packet.

Transmission examples
Link speed        Hardware        Update rate        Payload        Float values
115200 baud        XBee Pro 2.4 GHz        50 Hz        224 bytes        56
115200 baud        XBee Pro 2.4 GHz        100 Hz        109 bytes        27
57600 baud        XBee Pro 2.4 GHz        100 Hz        51 bytes        12
9600 baud        XBee Pro XSC 900        50 Hz        13 bytes        3
9600 baud        XBee Pro XSC 900        20 Hz        42 bytes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