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的的210穿越能飞几分钟?

楼主(2016-09-07):
我的210机架,银燕12a电调,银燕mt2204,2300kv电机,200mw图传,格式4s1550mah45c电池,f3飞控,5寸桨,报警设置3.8,悬停也就3分钟,也太短了吧。

网友(2016-10-13):
悬停3.8的话感觉有一大半的电没放出来,设置3.7或者3.6试试?一般来讲飞的越暴力报警电压设置越低,我一般设置成3.5报警飞下来他要回成3.7。

网友:
MT2204, 猛禽390 30A, 1300mah 4s 45c, F3,  5045三叶,悬停8分钟下来3.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桨,多少电压报警?

5045 3.4V 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架 210 配置如下:
emax2204mt, ZTW BLS 25a,1500mah 3s 35c,naze32,室内悬停 能飞 12min
emax18 ...

用的什么桨,多少电压报警?

网友:
报警电压高了

网友B:
我的两架 210 配置如下:
emax2204mt, ZTW BLS 25a,1500mah 3s 35c,naze32,室内悬停 能飞 12min
emax1806, emax 12a, 1500mah 3s 35c,cc3d ,室内悬停 10min

网友:
5min而已    bb响3.6

网友(2016-09-12):
人与机,三分钟都太短。

网友:
但电流也大

网友:
大螺距低转速一般比小螺距高转速效率高,升力大

网友C:
是好短,用的什么规格的桨,5020吗,换5032试试

网友:
要不换成3s电池,减轻重量

网友:
是很短。一般都能7分钟吧。。

网友:
3.8报警是不是高了点,还有将近一半的电呢

网友D:
暴力2分钟,温柔3分钟左右

网友:
悬停六分钟左右

网友:
3.7为报警电压就好了。3.8绝对高了。相信格氏。

网友:
10分之内

网友:
3,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

网友:
几分钟无所谓,要暴力刺激

网友:
报警设3.6

网友:
3.8是储存电量啊,一般是3.6报警 ,下来3.5,过几分钟回升到3.7

网友:
设置3.6吧    报警吧

网友:
3.8V太高了,才放一半电。试试3.6。
我GEP210机架,2206KV2000电机,大力20A电调,5045桨,九泓4S1500mah,普通航线8分钟+

网友:
3.6报警   3.8太高了

楼主:
好的,报警改成3.6。

网友:
3.6报警  九泓电池 4s1500  悬停12分钟   大力220  猛禽390 30A 银燕2205 2300   航线8分钟  暴力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问题,

咋回事呢?飞机挺稳的啊。我的d值比p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好短,用的什么规格的桨,5020吗,换5032试试

我用的50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暴力2分钟,温柔3分钟左右

跟我一样好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咋回事呢?飞机挺稳的啊。我的d值比p值大。

错,在p直适当尽量大,跟手,d直尽量少。高d直会带来电机发热,耗电。高频震动不是你目视悬停能感受到的

网友:
我都飞到3.2的!!

网友:
一般就是调参这些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在p直适当尽量大,跟手,d直尽量少。高d直会带来电机发热,耗电。高频震动不是你目视悬停能感受到的

好的,我在调调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一样好短

穿越又不是航拍!暴力飞的情况下两三分钟就够了

网友C:
可以试试5032的桨,温柔点电流会小,应该能省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男科看看。。。。。。

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5032的桨,温柔点电流会小,应该能省点电。

不会吧,桨的螺距越小就得越快的转速这样升力才更大吧。

网友:
不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