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固件

楼主(2016-09-07):
谁有apm  六轴3.3.3版本

网友A:
apm 固件AC3.3.3下各轴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固件AC3.3.3下各轴都有

哪里怎么搞的啊  地址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怎么搞的啊  地址有么

我是电脑连网,飞控连电脑,打开mp地面站,点初始设置,点安装固件,再点屏幕显示的机型和固件版本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怎么搞的啊  地址有么

连网开mp地面站后,先点邦助,升级mp地面站,我的地面站是mp3.3.38,然后再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网开mp地面站后,先点邦助,升级mp地面站,我的地面站是mp3.3.38,然后再升级固件

你有最新版本的地面站吗

网友:
firmware.ardupilot.org 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