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配置问题

楼主(2016-09-08):
210机架,银燕R2205 KV2300应该配什么电调和电池?难道要用30A的电调和55C的电池吗?

网友:
20A就够了

网友A:
3s电池20就够了    4s电池的话3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电池20就够了    4s电池的话30A吧

3s用多大C数大啊?

网友:
电调20A可以,电池可用3s30C,玩熟了可以考虑4s。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用多大C数大啊?

越高越暴力

网友:
电调20A就行了,电池最好40C以上毕竟210机架空间不大,我45C的电飞一圈下来都比较热,壕的话可以直接30A电调加格式70C电池。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