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制DVR方案

楼主(2016-09-08):
从插卡摄像头里拆的一个芯片看不懂英文求帮助看看那个是AV输入怎么接让它工作录像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吧,看丝印有单片机接口。应该没办法直接用

网友:
一个是数字信号,一个是模拟信号。。难啊

网友:
直接搞一个模拟摄像头,拆掉外壳,直接接av,就能用,我的就是,不过最好像素高点的

网友:
监控用的,x宝上有二手的,便宜

网友(2016-12-08):
好牛的样子

网友: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啊

网友:
小手一抖,牛逼在手

网友(2017-01-15):
这种没有模拟信号输入吧

网友(2017-03-10):
我想楼主应该看看整机它是如何工作的。例如是不是还有网络接口用APP控制录像。要是这样那就复杂多啦。还得写通讯协议才能控制。

网友:
维基去查芯片手册,不一定有AV输出。有的芯片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路过帮顶,老说我字少,我就不得已还得凑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