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懂得来看看

楼主(2016-09-08):
你们看看我这pix有问题吗?橙色的是上面两有5伏电压,蓝色的是没电压的,红色的是下面两排有3伏电压的,不懂求助。还是我用富斯十通有ppm接收器用一根线接在ppm上可以吗?
这是我买的二手的520买的还有个gps

网友A:
ppm接收机线插在你画橙色一边。如果不行就要用到ppm编码器了。画红色的,壳边有齿是信号线中间正极上边负极。画蓝色的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接收机线插在你画橙色一边。如果不行就要用到ppm编码器了。画红色的,壳边有齿是信号线中间正极上边负极 ...

我画红色的上面是信号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画红色的上面是信号线.

壳边有齿一边是信号线。插电调的白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壳边有齿一边是信号线。插电调的白色线

我用万用表测了

网友:
不是上边是下边信号线

网友B:
上面一排信号 中间一排地线 下面排五伏供电

网友C:
pix不给舵机供电的  需要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不给舵机供电的  需要外部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排信号 中间一排地线 下面排五伏供电

有的说上有的说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了

加我微信,发个图给你186232261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我微信,发个图给你18623226176

微信号?

网友:
太贵了 兄弟

网友(2016-10-11):
嚯嚯,不看入门教程

网友:
正常,我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