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6-09-08):
第一课:接口定义、驱动安装及PPM接收机连接

第二课:SBUS接收机、LED、OSD及BF固件注意事项

先上图(原图UART1有错)

请在CF配置软件的CLI命令控制行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
并且输入Save命令保存!
直流电机飞控驱动(四个文件都要下载才能解压成功)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串励电机,电机 作者:泡泡 6377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串励电机,电机 作者:泡泡 2461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串励电机,电机 作者:泡泡 2458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串励电机,电机 作者:泡泡 9904

网友(2017-05-14):
那个驱动下不了呢

网友(2021-03-02):
一直在找这个,赶紧下载

网友(2021-01-26):
泡泡老师必须顶

网友(2020-12-03):
下载要牛逼太恶心人了

网友(2020-11-03):
根本用不了

网友: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串励电机,电机 作者:merting 8095 没想到2020年了还能找到教程

网友:
先回复再下载

网友(2020-08-27):
谢谢泡泡老师对我们模友贡献。

网友(2016-09-08):
先来一步,最近泡泡老师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刷飞控吧。电机用空心杯的

网友A:
诶  55的时候没买到啊,可惜了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辛苦了

网友B:
泡泡老师你用ppm接收机是否正常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你用ppm接收机是否正常能飞?

第一课就是PPM,只要接收机那项滑块移动方向正常,通道一一对应,能解锁就能飞。为什么不行?

网友:
教程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课就是PPM,只要接收机那项滑块移动方向正常,通道一一对应,能解锁就能飞。为什么不行? ...

我之前也有这块飞控。用PPM信号的接收机,不能正常飞,M3电机输出不正常,自旋很严重!找商家以为是质量的问题,重新发了一块给我,不管是PWM转成PPM还是PPM的接收机,都是一样的结果 。换成DMS2接收机就正常了。
你试一试!

网友:
我用ppm正常啊    r6d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有这块飞控。用PPM信号的接收机,不能正常飞,M3电机输出不正常,自旋很严重!找商家以为是质量的 ...

第二课已上传,可以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课已上传,可以看了

我是用CF固件对会出这问题,BF还没有试过。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现在把飞控链接电脑以后可以进入飞控调参界面,但是我刷不了固件,电击刷新后电脑声音是usb被拔出,我拔下飞控再插上再点击刷新还是同样的状况,现在我用sbus模式,用原生固件自旋很严重,我看跟帖里面也有一个朋友这样,但他换了接收就好了,我想先刷bf试一下,但是始终无法刷写,麻烦您帮我断定一下什么问题,我电脑系统win10,很郁闷

网友:
支持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现在把飞控链接电脑以后可以进入飞控调参界面,但是我刷不了固件,电击刷新后电脑声音是usb被 ...

课中不是教了吗,要装DFU驱动。WIN10不行就改WIN7

网友:
引用 楼主:
课中不是教了吗,要装DFU驱动。WIN10不行就改WIN7

多谢泡泡老师,我已经改win7了,一切正常了,多谢您

网友:
啪啪老师又出新教程了!

网友D:
泡泡老师,你好,我用的apm飞控,迷你osd,350MHZ的图传,但是屏幕上只能输出数据,图像输出不了,如果不用osd,直接把图像经过图穿,是可以输出的,这是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你好,我用的apm飞控,迷你osd,350MHZ的图传,但是屏幕上只能输出数据,图像输出不了,如果不用 ...

OSD制式,摄头制式不一至。

网友E:
新焊接了一块有刷F3,接电脑提示 设备管理器 通用串行总线出现unknown device
无法更新驱动,win7  xp都试了 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焊接了一块有刷F3,接电脑提示 设备管理器 通用串行总线出现unknown device
无法更新驱动,win7  xp都试 ...

不是PCB有问题,就是你陀螺仪没焊好,这东西太难焊了,有次帮模友修板子,这东西上上下下吹了20次才搞定。

网友F:
请问泡泡老师! 我选用的是CC3D刷CF无刷飞控连接一个有刷驱动板来控制有刷点机!但是我的遥控器连接不上飞控控制不了! 遥控与接受是对好频的!请问要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泡泡老师! 我选用的是CC3D刷CF无刷飞控连接一个有刷驱动板来控制有刷点机!但是我的遥控器连接不上飞 ...

手动安装CF软件及CC3D刷CF固件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214-1-1.html

网友G:
泡泡老师求助下,,为什么我的有刷f3固件之中不能刷,,bootloder的驱动不能刷上去,每次电脑都自动检测到c盘一个驱动自己装上,我点更新驱动选bootloder的打不上,,系统会自己装上一个什么dtu的串口驱动,,我的是win7 64位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动安装CF软件及CC3D刷CF固件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60214-1-1.html

您的视频里面使用的PPM 我用的PWM 这样是没有区别的吧! 我的CC3D刷CF 就是按照您的这个帖子一步步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泡老师求助下,,为什么我的有刷f3固件之中不能刷,,bootloder的驱动不能刷上去,每次电脑都自动检测到c ...

新手课常,BootLoadet 及 DFU 驱动的互换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796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视频里面使用的PPM 我用的PWM 这样是没有区别的吧! 我的CC3D刷CF 就是按照您的这个帖子一步步刷的! ...

这个飞控只能插PPM或SBUS的接收机,请问你是怎么把PWM插上去的?
请上图。

网友H:
老师我的小四轴起飞后总是往一个方向偏 ,加速计也校准过了,还是不行!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我的小四轴起飞后总是往一个方向偏 ,加速计也校准过了,还是不行!咋办! ...

凉拌,检查遥控哭喊1 2 4通道微调是否归0,查看软件里,1 2 4通道不动时,是否为1500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只能插PPM或SBUS的接收机,请问你是怎么把PWM插上去的?
请上图。 ...

请看!我用的是CC3D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看!我用的是CC3D

加个PWM转PPM转换器

网友(2016-10-08):
引用 楼主:
加个PWM转PPM转换器

我朋友在CC3D的地面站系统界面设置ActuatorSettings下面的三个值!就可以直接PWM输出就不用转PPM 。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个PWM转PPM转换器

忘记告诉您我用的是原版CC3D不是用的CF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高贵冷艳的胖子 5241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高贵冷艳的胖子 8551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高贵冷艳的胖子 4644

网友:
不接接收机 飞控上电闪烁几次之后常亮  接上接收也这样 电脑看通道有反应 但是不能解锁

网友I:
谢谢泡泡老师,辛苦了,问个小白问题,天地飞四通道接收机能玩这飞控么,是不是教程第二个模式就是?

网友:
顶泡泡考试,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泡泡老师,辛苦了,问个小白问题,天地飞四通道接收机能玩这飞控么,是不是教程第二个模式就是? ...

不行,通道不够,就算够了,可他没有PPM或SBUS功能,想用的话,还要加PWM转PPM转换器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通道不够,就算够了,可他没有PPM或SBUS功能,想用的话,还要加PWM转PPM转换器才行。 ...

谢谢泡泡老师,,谷歌我用4.1的调参调没问题吧?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我的XP系统,这样选择没错吧?显示无法安装

网友I: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傻鸭 1496 先选COM5才可以连接这样是不是正确?

网友:
顶一个,一直跟随着泡泡老师的脚步才玩的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选COM5才可以连接这样是不是正确?

只要能连接上设置参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能连接上设置参数就行了

好的~谢谢波波老湿

网友:
请问WIN10为什么检测不到飞控,插上去设备管理器什么都不显示,我用的是WIN10的微软平板电脑

网友:
补充一下,是微软的surface

网友(2016-11-09):
没有币,下不了呀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
謝謝 泡泡老师 講解
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诶  55的时候没买到啊,可惜了

正在团够,50不包邮,有意联系我

网友:
泡泡老师的,都是精品,值得学习。

网友:
新建空心杯穿越交流群:481971156  邀请大神加入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  顶

网友:
我需要一份,谢谢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支持支持

网友:
支持泡泡老师 谢谢泡泡老师对我们模友贡献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对我们模友贡献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J:
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huangzhisen 3064 泡泡老师   我的怎么刷完固件  连接不上CF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泡泡老师   我的怎么刷完固件  连接不上CF软件了

你刷的是那个版本,请刷1.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的是那个版本,请刷1.13.0

刷的最新新手课堂,空心杯有刷电机专用,F3_EVO 飞控的使用方法  作者:huangzhisen 5598 1.4以上了

网友:
新手福音啊!

网友:
新手福音啊~!

网友K:
泡泡老实说,为什么我的空心杯刷BL,每次保存设置的时候,飞控自动断开连接,然后要重新刷固件才能连接上呢

网友:
那个直流电机飞控驱动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泡泡老实说,为什么我的空心杯刷BL,每次保存设置的时候,飞控自动断开连接,然后要重新刷固件才能连接上呢 ...

那有这事?刷CF就不会这样吗?

网友:
没有钱怎么办啊    啊 啊啊啊啊 啊啊!!!!!!!!!!!!!!

网友:
我刷错固件怎么办

楼主:
新手课堂,各种使用CF、BF软件飞控的三种刷固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81620-1-1.html

三种方法,刷回正确的固件就行了。

网友:
好的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牛啊 简单 详细 实用

网友L:
老师  dsm卫星选那个啊

网友M:
麻烦问一下泡泡老湿,我的这个飞控一号电机只要上电就转,请问怎么解决,能用6含电机替代1号电机吗,控制台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师  dsm卫星选那个啊

没那个东西,不知道,
你可以一个个试,找到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M:
麻烦问一下泡泡老湿,我的这个飞控一号电机只要上电就转,请问怎么解决,能用6含电机替代1号电机吗,控制台 ...

检查是不是MOS管短路了,和6号输出互换MOS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是不是MOS管短路了,和6号输出互换MOS管

mos管是不是就是焊盘旁边的那个黑色的小方块?我用BB响测了正极连焊盘正极负极连mos管的两级都有电,其他五个只有连mos管的内侧一极才有电,连靠近焊盘的MOs管那一极就都没有电,只有一号电机位的mos管两端连都有电,这种情况是不是确定mos管短路了 泡泡老师,能不能修复,或者说直接用别的电机位的弄下来直接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是不是MOS管短路了,和6号输出互换MOS管

泡泡老师 确实是mos管短路引起的,我试了,把1号电机的mos管拆下来mos管下面的绝缘垫片是分离的 一拆就掉,一拆就坏,6号电机的mos管也被我拆坏了,拆下来掉两个东西,一个是mos管 还有一个就是mos管下面的小垫片,不折腾了,我直接撇了。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学习了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
我要牛币,没牛币不给下载啊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我是来拿牛币的

网友:
给你顶个帖子顶

网友: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N:
有谁可给我F3_EVO 驱动

网友:
泡泡老师求助,我的f3evo刷的bf3.0固件,dsm2的接收,地平线dx7s的遥控,设置好飞控,打开遥控,接收灯亮,动摇控飞控没影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谁可给我F3_EVO 驱动

驱动精灵就能驱动,我win7 32

网友(2016-12-12):
F3有刷飞控版本,com选择了,。链接上,了一直停留正在数据读取了。怎么办啊,刷固件米有反应,求帮忙

网友:
特意追过来学习的

网友:
没有牛币好难过

网友:
又看了一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