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09):
我懒得@aaazzzlj @ZWDXBB 说了(看图)

网友:
什么?不对吧,是pix还是mini,不管什么,也不会是上正下负吧,应该是上信号,中正极,下负极。mini因为有些接口自定义,横向接入,那就看具体定义了。还有,正极5伏,信号不定可能会有3伏

网友:
信号不定,如果是输入,有可能因为上拉成5伏

网友A:
纯属瞎掰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瞎掰  哈哈哈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2016-12-15):
懒得说清楚,估计大家也懒得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