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Mini改线,有个线序不明白

楼主(2016-09-09):
从华硕老师那入手Pixmini,顺风还是很给力的,两天就到北京了,可惜我去成都出差,看着菜鸟驿站的短信,百爪挠心啊。昨天回家第一件事直奔驿站取件。
    看看都有些什么,全部封装的严严实实,看起来像防静电的(单位的板卡备件都是这种袋子)。
夜深了,迫不及待安装地面站,然后对着视频和说明书开始插线:
报警器和保险开关都是黑色软线,边上的线有白道,是信号线,按方向插好。
电流板彩色线好插,插好。
GPS是彩色线好插,也插好。
PPM板……怎么是三芯的,不像说明上是四芯  ,不管了,按正负信号方向插好。
MiniOSD……晕了,黑色软线,白道,空,黑,黑,黑,这咋办,看说明应该是地,空,电源,收,发,这个  ,白道究竟是信号线还是地线?先不插了。
数传…………又晕了,竟然是两头小插头,没法插飞控了  ,只好也不插了。

………………
哈哈,连接电脑啦,安装驱动,果然装不上  ,按论坛帖子装上驱动,选择接口,点击连接………………,连接成功  ,动动飞控,图跟着晃动,太赞了

楼主:
线不对难不倒我,改个头还是小意思啦。没有杜邦头,没关系,拆拆拆,电脑喇叭插头是四芯的,只有两根,那就再减下来硬盘灯线,

够了,上神器,开焊。
OK

楼主:
问题来了,那个黑色软线里,白道线是信号线还是地线或者是正极线?

网友:
还有个数字示波器

楼主:
嗯嗯,就是干这个的,hmilycheng眼好毒

网友:
继续折腾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不管了,我把它当地接了,因为当正极不合适,经常有插头正极在中间,两边是信号和地,没法区分。而信号往往不止一根,所以当地最合适了,地线往往在插头边上,好认。

网友:
高手一枚。

网友:
呵呵,不需要 改任何线呀?你这个是数传用的线,为什么改了?

楼主:
您看第三张图,那个两头小头的线,一头是红色,一头是黑色,已经剪断了,应该是用在pixhawk上的,用在PIXMINI上得换成大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看第三张图,那个两头小头的线,一头是红色,一头是黑色,已经剪断了,应该是用在pixhawk上的,用在PIXMI ...

那一张双头是6P 1.25头子的一边是红一边是白的是标准版用的数传线,数传里多配置的线,你改成OSD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张双头是6P 1.25头子的一边是红一边是白的是标准版用的数传线,数传里多配置的线,你改成OSD也没问题 ...

对啊,我说有根黑线一头大一头小,没用上呢。想它是osd线,原来是用数传上的啊  ,糊涂了。

网友B:
楼主,你买的pixmini没有带说明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买的pixmini没有带说明书吗?

有说明,有视频,可真正操作了,呵呵…………

网友:
osd 背面有写!看你接的那个针脚是地 还是信号 !白线 是起一个区分作用

网友(2016-12-15):
空旁边的是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