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6H GPS

楼主(2016-09-09):
我买的这gps在室外搜星8精度2.0
是正常的吗?

网友A:
开阔处的话,不是很好,一般10颗星,HDOP 2.0以下。

不过2.0的话,PIX也可以GPS解锁了。

6H也算是不错的,最多的时候也就12-15颗星,还是M8N靠谱点,随随便便15颗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阔处的话,不是很好,一般10颗星,HDOP 2.0以下。

不过2.0的话,PIX也可以GPS解锁了。

0

网友:
6h精度比8要好

网友:
试试搜星后多等等,6H虽然搜星没有M8N多,单精度也没有那么低,比6M高得多,用过6M 6H M8N,质量好的6H比质量效果一般的M8N定位精度要高得多。6H定位一动不动,现在买的M8N就不太好,看着星数多,实际上定点有时候绕圈定不住,还没以前6H定位效果好

网友:
貌似不怎么样。

网友: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试一试。正常6H的定位精度是很高的。6H原本是工业用模块,虽然没有M8N卫星数多,但是计算精度很高,而且不会轻易丢星。
如果空旷的地方效果还是不好,建议更换一个gps试试。推荐深圳克瑞斯模型家的gps。